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主板老是开机提示按F1,时间不对如何修

楼主(2009-12-17):
我经常遇到主板,开机提示F1,保存好cmos设置后,要是切断电源,再次开机又回复默认的设置.而且时间也会回出厂设置.
像是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什么故障导致的,请大家多多指点一下.
主板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先换电池。 再不然就要检查coms电路了。

网友:
看你的注册时间是2008年2月的,都注册两年时间了,怎么提出这么简单的问题。兄弟不是维修业的吧。

网友:
先换电池。 不行就要检查coms电路

网友:
楼上几位正解,先换电池,再晶体,再SB。

网友:
主板难修吗
我是维修业的,不过没有什么进步,还是很菜,对这种研究得不多,所以上来和大家请教。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简单。很多情况下是电池不对。当然更多的情况是上电池的座子接触不好。这样的问题我修很多了。问题很小

网友:
先去了解一下CMOS电路的电路原理

网友:
如果是主板问题先测量电池有3V左右电压,没就更换电池,有在测量跳线,是否有电压3V左右电压,没有,查电池正极到跳线电路,有电压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也不防换个跳冒试试!!!

网友:
个人建议修机子先软后硬!先杀毒看是不是有什么木马病毒?如果没有病毒再把CMOS电池拿下来测量下够不够3V正常值,如果正常就要重点检查CMO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