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们在修本时最不原做的事是什么

楼主(2009-12-17):
1最头痛的是不定时死机
2最不原做的事拆装机,测机
3最不想做的事做系统

网友:
最烦清理风扇,
很多客户拿机器来常说:修好了顺便给我清理一下风扇!囧
感觉成了清洁工.

网友:
清理风扇不是大问题,机器都已经拆开了,也不费事 要是不用拆的维修 那清理风扇可就麻烦了

网友:
蓝屏 做系统.````都是破机子 做系统忒慢

网友:
软故障最头痛!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头疼啊

网友:
只要拆机清灰最是免不了

网友:
清理灰可以收费啊 做系统的时候可以做别的事  就怕时有时无的故障

网友:
时好时不好的故障。间歇性蓝屏的故障最头疼

网友:
客户砍价太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