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无3.3VSB

楼主(2009-12-17):
顶星主板,NF520的单桥板子没有3.3VSB,测5VSB电压1V多点,明显不正常。5VSB进到一个貌似场管(7585-ADJSJ)里,不知道这个是场管还是什么,这个怎么替换。
下了这个管主板的5VSB正常

自己觉得应该是场管,有碰到过的同学帮忙看下用什么替换

网友:
5VSB是电源直接供给,没有5VSB当然不会有3.3VSB!先排除电源问题在看看是不是5VSB有短路!

网友:
可能说是你说的这个IC坏了,,,,

网友:
我用了个1117替换了,问题解决

网友:
这么简单 太不可思意了

网友:
废话只要5v进3v出就可以了管他什么管子,不过lz的1117的调节脚扎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