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一开机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09-12-17):
上次我修了一个清华同方的LM1902,前因是高压板坏了,我改好了一开机 过一会儿用一半小时就黑了又拆开测,发现12V 5V供电不稳,忽上忽下了,跳变很历害,又查前级变压部分,没发现什么,只要发同行去看看,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清华同方好出这个毛病一亮就没几秒廉江黑了 但灯管是好的,高压也是好的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在屏黑后你对着灯看下有没有图象,
要是有图象就是高压,没有图象可能是屏的阵列板上的芯片坏了

网友:
电源盒坏了吧

网友:
仔细查下电源部分吧 告诉我产品代码我这应该有电路图。

网友:
如果12.5V都不稳的话。电源电路变压器前级可疑

网友:
细查 431  和光藕
这是电压不稳的关键处。

网友:
灯管吧 高压板烧了灯管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光耦、12V与5V输出同时用外接灯管试试,如果外接灯管正常的话就直接换灯管好了

网友:
闪一下好多是因为灯管坏了,然后电路板自动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