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台同样配置的机器可以这样做系统吗?

楼主(2009-12-17):
从来没有批量机器做系统的经历,没有网络只有一台台的装,我现在是这样装的,先装好一台机器,把应用软件都装好,然后用GHOST做了一个备份,用这个GHOST镜象还原到其他17台机器上,都能正常启动,我把每一台机器的计算机名都改了,IP是自动获取的,这样装的系统,还用改其他地方吗?第一次做这么多台机器的系统没有经验,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说明一下,我不会网刻,加上没有网络。。。。。

网友:
我们这里用的是硬盘对刻的方法

网友:
基本上都可以直接用GHOST备份装...

网友:
同配置的可以用硬盘对硬盘克隆,要是用网克的话,装完这十几台机花的时间相对少很多

网友:
直接GHOST硬盘对拷,连事前分区都省了

网友:
直接那你那个硬盘对拷,用ghost里面的DISK to disk 很快的,,,省得从备份里还原系统了。

网友:
可以,如果主板支持U盘起动,把GHOST文件放里边,装系统很方便

网友:
主板集成网卡的话,用一根网线PXE启动,然后,GHOST或三诺硬盘拷贝。

网友:
用GHOST里面的盘对盘拷就行呀,直接克隆硬盘

网友:
我都是对刻,简单。

网友:
行的我经常这样

网友:
直接用GHOST刷盘 简单方便

网友:
。。。怎么对拷啊。是挂双硬盘吗。还是?、、、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