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 LM 393 PGHK 能代用LM 393 PRJN吗??

楼主(2009-12-17):
知道的高手说下

网友:
这是运算放大器吧

网友:
这哪里是什么门电路啊,运算放大器嘛。应该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不是数据电路,是模拟电路的,,,,

网友:
LM393是比较器。
没换过LZ可以代换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运放,型号一样基本都能用

网友:
LM393是双电压比较器,1脚7脚输出,3脚5脚同相输入,2脚6脚反相输入,4脚接地,8脚电源.序号不同应该可以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