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845S算什么主板?有这个型号?

楼主(2009-12-17):
贝贝斑竹写的"件方法检修点不亮主板的 SD内存 所选用的主板"里所提到的845S算什么呀,845有s吗?
点不亮

网友:
用sdr内存 .

网友:
哦,后面的s是sdr内存的意思啊,我说呢,谢谢楼上~~~

网友:
845S是845D之前的板,不支持DDR只支持SD

网友:
再问下,冠铭865GV-C 478接口,这个用做SD好条带坏条合适不?

网友:
865gv不支持sd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