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根双面ddr 512 条,用rst跑几次才出错

楼主(2009-12-17):
跑前一,两遍都好,多跑几次就会有坏道出来,是不稳定还是啥字问题?谢谢~~~
问题

网友:
加焊下看看呢。。。

网友:
跟我的单面UCC一样,有时能进系统正常使用,MEMTEST,RST全过没报错,有时开机报警或者进系统蓝屏,RST跑有时会第一颗报错,拿去维修的看,他说要换底板,说PCB接触不好,我个人觉得是虚焊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 写底一点频率 有些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