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显卡散热说法可信吗

楼主(2009-12-17):
关于显卡散热问题的一个矛盾详细分析

大家都知道,不论是显卡门事件主角NV 8系列的显卡还是别的任何型号的显卡,都会因为长期温度过高而损坏。
          就算是安装有显卡门的主角NV GEFORCE 8400MGS,在HP,DELL,神舟等高性价比笔记本电脑上却发生的最多,而在SONY SZ系列上却发生的较少。别的型号的笔记本,因为显卡温度过高损坏的笔记本品牌也集中在HP,DELL,神舟等品牌上,SONY SZ1,2,3(G7400)系列却很少,而SONY C12,C22(G7400)系列却很多,为什么呢?撇开显卡门纵观全局,单看价格,大量因显卡温度过高而损坏的笔记本的价格往往较低,中国大陆产,极少因上述原因损坏的笔记本往往价格很高,是前者的2-4倍。例如SONY C22 9800元,当时在SONY笔记本里是很便宜的一个型号,国产,因上述原因损坏的较多。而SONY SZ系列,当时15000-29999元,日本原产,因上述原因损坏的极少。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价格高的坏的少呢?这个成本有关,和组装工艺有关。
          在中国的笔记本代工厂,生产的大多是高性价比的笔记本电脑。所以组装工艺要求良品率高,成本低。注:这里的“良品”指的是出厂的时候质量指标要达到其OEM客户的质量白皮书所要求的内容,即出厂时各个质量指标都合格。
          我们知道,独立显卡的发热是很高的,为了散热,独立显卡芯片都配有相应的散热器,有独立的纯铜散热片接触显卡芯片。但是,纯铜散热片相对封装好的显卡芯片是比较硬的,组装工艺若是直接接触,因个体原因,拧螺丝的工人会把握不好拧(散热片)螺丝的深度和力度,有一定概率会导致显卡芯片被压坏,导致主板报废,损失1000元,而一个组装流水线上的工人的月工资才2000多,赔不起,代工厂也赔不起。
           对应的,代工厂往往会在显卡散热片和显卡芯片之间设计一个缝隙,或者没有缝隙,都会增加一个缓冲填充物,名曰“固态导热硅脂”,0.5-3MM厚,导热率在0.6W-0.9w/km之间,而纯铜的导热率是这个数值的500-600倍,导致显卡芯片的散热效率大大降低,但是还是可以达到指标。但是这个固态导热硅脂在高温(50度以上)时会加速老化,半年到两年后(根据用户的使用状况而定),最后变为粉末状,导热率下降到0.05w/Km左右,完全成了热的不良导体。此时,用户没有在意的话,显卡的温度往往在运行中会达到80-100度,很短的一段时间后,显卡就会因过热而损坏,特别是显卡门时间的主角显卡型号,因过热而损坏的时间会很短。本人的双胞胎哥哥使用的SONY C22因显卡过热损坏后,经本人拆机检查,发现显卡散热片和显卡之间的填充物已粉末化。
          而生产相对高价笔记本的国外代工厂(或某个时期代工高价笔记本的国内代工厂的对应的组装流水线),则没有在显卡和显卡芯片之间增加填充物,相应的人工压坏显卡的损失都转嫁到高价高利润的产品上去了,或者组装流水线的对应环节采用的是更高工艺的无填充物安装法(例如严格控制对应零件的大小厚度,并严格掌握拧螺丝的线性长度)这样会增加人工成本,损失也转嫁到高价高利润的产品上去了。所以,我们买到的进口高价笔记本因显卡温度过高损坏的概率要小的多。
           例如本人的SONY SZ26,花两倍于国产SONY C22的价钱买的,拆开来看,显卡芯片和散热片之间是完好接触的,没有固态填充物,笔记本用了两年多,中间的液态散热硅脂还状态尚好。
         分析下来,高价买高质,底价买低质。
          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矛盾,所有高性价比的笔记本在保修期内显卡的温度会比较高,并很可能在过保后再因显卡温度过高而损坏,到时候就是用户自己掏钱维修了。到时候维修的时候,不管显卡芯片和散热片之间有没有缝隙,官方或非官方维修人员往往会继续添加这个填充物,以规避压坏显卡芯片的风险。这个问题就会继续存在,并导致笔记本在一个较短时间内损坏(看维修时的用料和工艺水平),导致笔记本损坏的有填充物只要继续存在,问题就没有解决。那么,事情往往会这样恶性循环-不断维修或者换主板。
          对应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缝隙之间增加一个相应厚度的纯铜片或者纯银片,用液态含银硅脂两面连接。没有缝隙的话,就涂好比较好的液态硅脂,拧紧散热片螺丝。这只有有相当动手能力和经验的用户自己去做,没有人会去愿意承担压坏显卡的风险的。本人在某维修部的经历证实:维修的人员都不愿意也绝对不可能去给用户改造显卡部分的散热,都是用的填充物规避风险,要改造也只改造他们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并且他们隐含一个说法,过保后的笔记本不坏,他们就没有生意了,也就没饭吃了。比较折中的办法就是,定期更换那个填充物-固态导热硅脂,但也要用户自己会拆机才行。但以上改造都会失去原有的保修。不过即使有保修,也很可能是在失去保修后显卡才损坏,那时候改造都来不及了。
          那么,现在分析出改造的必要性,假定以上改造所有用户都会,那是不是一定要改造呢?不能忽视以下情况:在保修期内,别的部件出了问题呢(不是因动手改造引起,而是小概率的符合正态分布的正常故障),结果是:因拆机失去保修,不于质保,用户在保修期内也要自己掏钱维修。
          现在就得到一个矛盾,对于没有相当动手能力和人品不好(此人品用来保证除显卡外的别的零件不会损坏)的用户,买到的带独立显卡的高性价比笔记本电脑产品,损坏往往在保修期外,却无能为力!
          以上矛盾,对于广大购买高性价比笔记本电脑的普通用户都适用。所以,看到此篇文章的有一定动手能力的用户,都到我们本友会论坛去学习改造显卡散热的帖子吧!~为了性价比,让我们的显卡改起来!~

加注:有本友有疑问,问为什么全金属的笔记本电脑摸起来反而比塑料外壳的笔记本电脑要烫?
         为了排除外部环境变量,在机器内部没有积灰,风扇没有老化的情况下(例如刚出厂时)。对比笔记本散热,可以发现,全金属外壳的笔记本电脑往往比同样配制的塑料外壳的笔记本电脑在同样的使用状况下,摸起来更烫,我认为这反而说明了散热好。为什么呢?我们看问题,不能仅仅从表象看。在显卡芯片型号和使用状况一样的情况下,发热是几乎一样的,金属是热的良导体,利用金属外壳散热,是全金属机器的优点,所以摸起来更烫在某种意义上讲反而更好。
          是早期的笔记本电脑为什么不容易坏的原因之一,早期(90年代)记本电脑大多都是奢侈品,全金属外壳的比较多,而现在为了降低成本,ABS塑料外壳的比较多。
          以上很多内容都是本人亲身经历,我去参观过ASUS在上海的自有工厂,亲眼看到在组装流水线上,基本都是工人在操作。

网友:
先自己顶一下,我觉得不大可信。1、因为N卡门是芯片内电路连接材料膨胀率不一致,导致内部连线断线所致。一旦损坏,芯片是没有修复的可能的,只有更换
2、要是这样人家厂商就不需要换09版的芯片了,只需要更换新的散热棉

网友:
无知无畏

网友:
这样例子很好  切和实际       高价买高质,底价买低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价买高质,底价买低质"不认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么你的观点也说出来分享一下      共同讨论啊

我感觉那种加散热棉的那种效果不是很好   不如加铜片

网友:
也存在这种可能性,不过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这个和笔记本的整体设计是有关系系的,,听人说笔记本的设计当中,笔记本的散热性能也是一个很核心的部分,好像涉及到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简单一点就是要处理好空气对流,才能把热给排到外面去

网友:
SZ的是你修的少吧 !  其实坏的也很多很多! C22 就别提了

网友:
散热设计有专门的公司,代工厂的散热系统是让他们设计的。SONY的SZ系列坏的也不少,坏不坏和价格没有必然的关系,见得多少只和销量有关系。

网友:
应该和销量有关系吧?因为国内的笔记本买的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像hp,神舟等,因为销量大,同样的返修率也是hp,神舟的大那,像sony的高价本,国内的价格那么高,买的肯定少很多,即使返修率一样,坏的也是屈指可数了

网友:
楼主的文章太长,我只看了开头两段,
我在这里只说个实际的情况
SONY 苹果都用G86的显卡,但这两种机器应该在整个客户市场来说比较少吧,但这两个品牌显卡虚焊的,我都有修到过

网友:
不管大家怎么看我觉得楼主说的有道理。硅胶导热肯定不及铜片。以后该注意这方面,学以致用。

网友:
三星笔记本无缘Nvidia_GPU缺陷门08-08-11 10:28  发表于:《苏宁电器商茂广场店》 分类:未分类
7月2日, NVIDIA 公开承认,一年前生产的 GeForce 84/86M系列笔记本和台机显卡的核心/封装材料组合存在着严重的瑕疵,并为此预留一次性支付费用,金额高达1.5-2亿美元

          消息一出,引起市场的高度关注,造成大量用户的心理恐慌,已严重影响了NVIDIA的品牌形象,但NVIDIA 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愿正式公布这批笔记本显示芯片存在瑕疵的实际原因

           为维护用户权益,在7月底,惠普和戴尔的官方网站上已经正式公告存在问题的笔记本电脑型号,并提供升级BIOS的,如果无法解决问题,厂商将会根据维修协议规定的条款,提供后续支持服务,希望能将用户的损失降至最低 已被确认应温度变化会出故障的NVIDIA GPU

系列
GeForce Go 73 Series
GeForce Go 84 Series
GeForce Go 86 Series

型号
GeForce Go 7300
GeForce 8400M G

GeForce 8400M GS

GeForce 8400M GT
GeForce 8600M GS

GeForce 8600M GT

GeForce 8700MGT

有分析报道称,故障的原因是由于G84/86M 共享的ASIC使用的黏着材料(之类的)在热膨胀系数上和其他组件不相同引发,导致每次的收缩膨胀都会让键结松脱一点,长久下来当然GPU就坏掉了,而且经常性的加温降温动作能让GPU的问题更加快速的显现出来

         已知当GPU温度达到60度左右时,该故障就会发生,NVIDIA目前提供的解决方法是降低温度的变化率,在 BIOS 里强制开启风扇,但是不管如何处理,这已经酿成一个严重的产品事故

      GPU故障表现症状(出现任中一条皆有嫌疑)

      多重图像/纵横线条

      白屏/黑屏/花屏/没有视频信号

      温度过高

     无法开机

     无线网卡无法识别/无线网卡不能正常工作

     充电指示 灯不亮 A7Sv/A7S/A8Sc

F3/F8Sv

G1S/G2S

U3S/U6S

V1S/V2S

W7S

A6Vm/A6Km/A6J/A6Tc

M9J

Z62
Aspire 5920G

Aspire 4720G

Aspire 4520G

Aspire 5520G

Travelmate 4200
Inspiron E1505

Inspiron 1420

Latitude D630/D630c

Precision M2300

Vostro 1310/1400/1510/1710

XPS M1330/M1530

LENOVO
HP
SONY

旭日N440A

天逸F31A

天逸F41A

天逸F51A

昭阳E42A

Lenovo 3000 N200

ThinkPad T61
Pavilion DV2000

Pavilion DV6000

Pavilion DV9000

Presario V3000

Presario V6000
VGN-AR

VGN-FZ

VGN-SZ

目前只有惠普和戴尔对用户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案,惠普和戴尔选择了用升级BIOS程序来控制GPU温度平衡,从而降低故障发生率,这种方法只是权宜之计,其目的是为了让产品拖过保修期再报废,如果他们要彻底消除故障隐患,必须更换主板

          但是绝大多数笔记本使用的独立移动显卡都是直接焊接在笔记本主板上的,一旦要召回显卡的话,无论对笔记本厂商还是对于NVIDIA来说都是一件相当耗费成本的大工程

          目前绝大部分厂商(Acer、Asus、Lenovo(含ThinkPad)、Toshiba、Sony)采用鸵鸟战术,对此不闻不问,使得越来越多的用户对此更为恐慌和不安,无形中造成NVIDIA和相关笔记本品牌产品的巨大信任危机

三星的也有吗?

是的,三星有Q45/Q70/R25/R70等主流的机型采用了上述GPU,但三星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接到用户反馈遇到上述GPU故障

       这是因为:

       这个故障的发生,是具有特定条件的,那就是只要当GPU的工作温度高于60摄氏度时(非整机的温度),GPU会挂起到“暂停模式”,这时故障才会被诱发,导致花屏、死机等

       由于三星笔记本出色的机构设计和散热解决方案,使得这几款GPU的工作温度始终保持在50摄氏度左右,从根本上避免了故障的发生,也就意味着三星的用户幸运的躲过了此次NVIDIA GPU缺陷门

到目前为止,三星尚未接到过一起因为NVIDIA GPU故障引发的三星笔记本投诉和保修事件,有力证明了

三星笔记本可靠耐用

        与国内其他厂商相比,三星笔记本是目前屈指可数一直坚持自主设计、自主研发、自主制造的笔记本厂商之一,从而保证了品质的可靠性和对用户的承诺

   䦋㌌㏒㧀낈ᖺ琰茞ᓀ㵂Ü
SAMSUNG
LENOVO
HP
ASUS
DELL
TOSHIBA
SONY
ACER

自主设计

自主研发

自主制造

转帖http://www.xici.net/u10648285/d75424556.htm  申明:我对三星笔记本不感冒

网友:
不知道三星的销量怎么样,但是还真没修过三星的显卡要加焊的!

网友:
三星怎么可能独善其身,有个好象叫R55的型号,我都修过几台了。

网友:
结论:实际上任何品牌也不会逃避!道理很简单每个用笔记本电脑的人不一定都会定期清理灰尘或有清理风扇的意识。如果散热片因为灰尘堵塞,那么热量就会散不出来!导致像一个人被塑料袋蒙住头一样的后果,窒息死亡!

网友:
显卡散热很重要的~ 我师傅就是在显卡的固态导热硅胶上面用了一个铜片的~ 我先开始不知道他是做什么 ~ 但是我看了楼主的帖子 我明白了~谢谢楼主~  希望大家以后多发一些技术讨论的帖子 ~让大家学习分享~

网友:
我认为芯片本身应该没什么问题,要是真的由于芯片内部设计不合理导致的GPU损坏,那为什么绝大部分的笔记本只要加焊一下就好了。我认为还是散热没有处理好导致的空焊。

网友:
我认为芯片本身应该没什么问题,要是真的由于芯片内部设计不合理导致的GPU损坏,那为什么绝大部分的笔记本只要加焊一下就好了。我认为还是散热没有处理好导致的空焊。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这种芯片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

网友:
受害的都是消费者

网友:
14楼有打广告的嫌疑,

网友:
笔记本散热问题一直是个难题,所有的品牌几乎是都存在这个问题,没见那个品牌能独善其身。

网友:
我感觉总是没什么规律的,同一系列的也有坏别的地方的啊。也有很多不坏的嘛。我们做维修的,知道它这一系列的通病多少想到那方面就行吧!!

网友:
三星的本我修过好几台了 都是散热不好导致的显卡虚焊      还有针对高价位的笔记本 显卡坏的少的问题
我认为不光因为它的销量少  还有它的使用环境 一般情况  高端高价位的本的使用环境都比较好  而几千块钱的本就不一定了----我见过一个月把风扇堵死的(神州本在工地上用的)   我也见过一台本用了三年 里面竟然连一点尘土都没

网友:
SONY 的确实坏得也很多,不过他的散热设计比HP好多了。所以比HP的返修要少点。

网友:
对!显卡我还是比较喜欢ATI的虽然也有虚焊的,但比起NV就算好的了。

网友:
还真吓人啊。 dell 的 笔记本 不是自主设计 不是 自主研发 不是自主制造的。。。 汗啊。。

我觉得 文章说的 绝对有道理,先不说gpu内部缺陷,散热设计的好坏直接决定了 gpu 寿命, 如果始终把gpu 保持在 50度左右 这个gpu  用上七八年以上是不会出问题的

gpu 内部设计缺陷 导致了 温度耐久度下降, 如果gpu温度保持在50度以下很显然它基本不出问题的

gpu 内部设计完美 就是增强了温度持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