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3换灯管把屏搞坏了,求30针改20针的屏线方法

楼主(2009-12-17):
接一台IBMT23,故障屏幕发红 ,确定是灯管老化,屏本身就有点问题,左边2厘米宽灰色竖条,小心把灯管折下来再装上去,开机发现下面又多了一条3厘米的横着的灰色条子,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急死人,客户要求要还原,搞了好久搞不好,现在我有20针的屏,想给他换块算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改线,客户的30针的,请高手赐教

网友:
改屏线按屏接口的定义把3对差分线,一对时钟线,一个供电,一个地总共10根线按定义结好就行了,不行就买个转接头,有成品卖的

网友:
看到有问题的屏要事先打预防针啊,不然不换的,直接买个30转20的转接口吧,方便

网友:
先到网上找2块屏的PDF资料

网友:
屏的型号不一样. 接口也不一样.

程序也不一样啊.

网友:
有专门20PIIN转30PIN的!!你可以到网上找一下。。。。。!!!!

网友:
需要按定义去改。。。

网友:
改屏线按屏接口的定义把3对差分线,一对时钟线,一个供电,一个地总共10根线按定义结好就行了,不行就买个转接头,有成品卖的
引用 网友A:

不错,还可以这样。。。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