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纸真好啊

楼主(2009-12-17):
接修台IBM老机A21m,就是通病的那种。开机后不定时的掉电,随着时间延长,越来越频繁。
拆机,操起烙铁直奔3421扫了一遍,装好试机,郁闷死--键盘上好多键不能用了(进bios发现的,往上方向键盘和f5、f6失灵了)!本来是好的。
找了个键盘来试结果一样,判断是主板的问题。
拆下主板,都看成斗鸡眼了,也没发现短线、连锡的地方,就把键盘插座补焊一遍,老样子。
跑基地找到一份图纸,顺藤摸瓜,打了下键盘接口J11的阻值,发现3腿开路,这点应该连接到h8的第68脚。电路上就串接了个0欧的排阻,量了正常。没找到断哪了,就飞了根线到h8的68脚,ok了。
要没图纸就傻了。

网友:
有图当然好,不定期掉电的补焊ADP3421不管用的,换一个吧

网友:
你说的什么意思哦 你掉电的毛病修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