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显示器在DOS下行幅小

楼主(2009-12-17):
有一台清华同方719BF显示器,在DOS下行幅很小,只有原来的一半大小,将行幅调到最大也无变化,行两边严重向内凹,成枕型失真,调枕校都无变化,行中心可调,场幅也可调,但进入系统后行幅就正常了,在桌面下行幅也可调整,查了好半天也没结果,不知该查什么地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是行S校正电容的问题 ,,换个行副控制三极管(一般是TIP112)  或者是行副二级管   实在不行的话 把3个刷新频率的三极管都换了  应该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S校正电路有一组630没工作或者是坏了。还有可能是在厂家模式中调乱了

网友:
相关行幅及S整型电路的三极管、电容都查了,没问题,也没有脱焊、虚焊情况,有人说可能是存储器的程序坏了,但没条件刷程序。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给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