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开机点不亮维修

楼主(2009-12-17):
今天接同事拿来一部联想旭日150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为加电可以听到风扇转动,光驱动作的声音,但是点不亮,拆机接入测试卡,跑码到03b0(好像下面还有走码),检测卡能走,说明时钟复位正常,但屏不显示,检查屏供电,无3.3V的供电,查其控制的场管,没有发现明显异常,找到主板上一个同型号的场管对换上去后,故障突然变成不跑码了,测试卡复位灯常亮,再把两个场管换回来,还是不跑,我刚才更换的只是控制屏供电的元件,应该不会影响到开机,对换的元件换回去后,故障同样,说明应该是其它电路有问题,极有可能是在更换过程中,由于振动或者是其它原因造成的.
于是上假负载,复位电压接近0,PG信号没有,CPU供电也没有,因为刚刚还可以跑码,现在又不行了,这现象极有可能是哪个元件虚焊的原因,与CPU供电直接相关的也就是ADP3205的,仔细看了一下它的焊盘,由于它是LFCSP封装的,不怎么好观察,加点焊膏,直接加热,冷却后加电试机,检测卡的复位灯闪一下后灭了,拆下假负载,直接上CPU,检测卡跑码了,再试了几次开关机都正常,装机拷机一个下午,正常了,没有任何问题.至此,机器修复.
维修后记:此次维修,好像没有完整观察完检测卡的码,真正的故障点应该就是ADP3205虚焊,但为什么能走码时,机器点不亮,可能虚焊影响到了其它电路,不过运气好,直接找到了故障源.电路图基地有,可能搜索下载,这里不再传了.

网友:
这个旭日150的通病已经见的太多了,接到这个机器,不说二话就先把这个芯片加焊了,给你顶一下好了

网友:
这个型号核心供电虚焊是通病       基地有很多这样的帖子
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分享   欢迎继续发经验贴

网友:
修旭日150 CPU核心供电芯片虚焊   就像修DV  2000    3000  一样 呀来看就知道 是  显卡问题       太多了

网友:
我现在有一片别人没修好,3205被别人用烘枪换的芯片板都起包变型了,拿过来我直接换了个芯片,哪东东只能用烙铁加焊,不能有烘枪,结果CPU供电电压出来了,但是主板不显示,PCIRST 与CPURST没了来,时钟有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直接给CPU供电IC补焊再说

网友:
不光是这个板的通病  很多机器都有CPU供电易发故障的问题  可能是CPU供电流大的缘故吧

网友:
这种机器在07年就开始修了,拆开直接加焊ADP3205   就行了  3205虚焊还会引起白屏那

网友(2010-01-31):
带ADP3205的主板都容易此芯片虚焊

网友:
对啊,直接加焊CPU 供电芯片,我弄好了几台了

网友:
IBM机器也好多用ADP3205的,虚焊的几率就小,旭日150虚焊的就多,是不是主板设计的不合理,待机要到0.05刚开始修的时候还以为不正常呢。

网友:
旭日150和HP NC6000的机器都是这个问题的,加焊电源芯片就可以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简单问题还是要简单的考虑

网友:
我的补焊之后怎么掉电了?郁闷,还有吱吱的啸叫声在附近,但听不清具体在什么位置。
是不是还有其他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真是个通病啊,都修了好多了啊。。。只要是旭日150的不亮来了先把那个家伙干一下再说`~!

网友:
3205只要没焊过就先来一下

网友:
哈哈,LZ不错嘛,不知道这个通病却通过自己的分析把通病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