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线5V是怎样产生的?

楼主(2009-12-17):
因为基础差,看了电路图也没看明白,因此请给予帮助!非常感谢~~绿线5V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
谢谢楼上!能把过程讲一下吗?

网友:
IC1的三脚和六脚,IC2的十三脚。是由这三个的哪一个产生的?

网友:
它是5VSB接上拉电阻,,,,

网友:
绿线5V就是由待机5V同一路送出的

网友:
能不能找张图看一下实际中的电路?谢谢!

网友:
2#的图上有。T3送出5V到IC2 12脚,经IC2内部到13脚产生一个5V的基准电压,再经一个电阻到绿线。

网友:
绿线并不一定要5V,只要有高电平(3V~5V)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感谢!是R36 15K的那个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