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对喷墨打印机的喷头进行清洗

楼主(2009-12-17):
如何正确对喷墨打印机的喷头进行清洗

喷墨打印机头堵的原因可以分为喷头软性堵头、喷头硬性堵头。大部分是墨中有较大的颗粒,堵在了喷头里,也可能是打印机长时间未用,墨于枯在喷头里。或者不同墨水相互混用,产生化学反应。我们先看看打印头的结构:

喷头软性堵头的处理:
软性堵头堵塞指的是因种种原因造成墨水在喷头上粘度变大所致的断线故障。有时只是附在出墨口喷嘴表面,一般用原装墨水盒经过多次清洗就可恢复,但这样的方法比较浪费墨水
(1)、按清洗键清洗,前面讲过,每种机器的清洗过程是不完全相同的,但一般都有此功能。或用打印机驱动程序的应用工具中打印头清洗功能来清洗。以上两步的清洗一般不要超过三次。头堵的不严重,三次以内即应冲开。三次冲不开,说明头堵的较严重,清洗的次数再多也不一定管用,且浪漫很多的墨,这时就要去下打印头,检查堵塞的情况和进一步处理。
(2)、但也要注意由于墨盒(由海绵体填充型的)与打印头之间会产生气阻现象,会出现少量的不规则的断线,此时不必在反复清洗,放置一段时间既可以完全正常了。
(3)、如果以上方法依然无法解决问题,对打印机维修相对有经验的同志,可以把喷头拆下,喷嘴向上,找一块物品支撑住打印头,使打印头表面与地面成水平方向。(一定水平)然后把清头液按下图依次滴在喷嘴表面。几分钟后会我们会看到清洗液已经混合墨水从吸墨拄滴出
这时在观察喷嘴表面,我们通过光线可以看到喷嘴表面一排出墨孔上(一般6色打印机有6排喷嘴),有些地方还置留着清洗液,有些地方以完全渗透下去从吸墨拄滴出。这说明喷嘴有些地方确实还存在堵头的问题。我们可以再次按以上方法进行操作,直到喷嘴全部畅通。
注意:1、方法三是在打印头从打印机拆下后既可进行此操作,如果已经用针桶加橡胶管对打印头进行过疏通,我们会发现清洗液是一直置留在喷嘴表面的。2、我用的清洗液清洗力较强,一般几分钟即可把喷头洗通,多用于中等堵头的处理,但不能久留喷头内。喷头硬性堵头的处理硬性堵头指的是喷头内有化学凝固物或有杂质造成的堵头,此故障的排除比较困难,必须用人工的方法来处理。
1)、首先要将喷头卸下来,按上面方法(3)先进行操作。喷头仍然有个别颜色出墨不正常。此时我们先找一个底面光平的容器,在容器中加入少许纯净水,纯净水以刚好覆没打印2)、按上面的方法处理喷头硬性堵头,我们会觉得时间过长,但对于打印头这样的精密部件,还是安全第一。现在市场上销售的超声波清洗机确实有不错的功效。使用超声波清洗机前,先按照上述(方法一)进行操作。主要是为了让喷头中的结晶体相对软化,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张大师在如何使用超声波清洗机做了比较详细的产述,这里就不在累述了)。但有些问题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这段时间EPSON打印机在使用超声波清洗机后会发现越洗问题越严重。本人也不知道是何原因,可能是头内部的出墨结构有了一些变化吧!如果有知道的同志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头不锈钢包边为限。浸泡时间一般2小时至一天不等。浸泡好后在用上面方法(3)进行操作。一般喷头堵头处即可疏通。对于严重堵头,可按以上方法多次操作。 (3)、我本人没有超声波清洗机,一方面好的价格比较贵,另一方面用以上的方法我可以解决85%以上的堵头问题。对了,比较实际的方法还有一条,就是用针桶加橡皮管。在按以上的方法一步一步操作之后。对于有些仍然顽固的喷头,我才选用此方法。用针桶(5毫升、10毫升、20毫升均可)加入纯净水若干,在针桶中留有一定空间的空气。把橡胶管套在针桶和喷头吸墨拄上。反复进行轻推和轻抽,观察出墨空的墨滴变化。也可把清头液加入按1:2、1:3用稀释后加入纯净水,进行此操作

网友:
经验贴,感谢了。。喷墨机器是修的最麻烦的。80%都是头的问题和清零调整的问题,修的时候一不注意就两手墨。几天都洗不干净。现在不是a3的喷墨机或喷墨一体机都不修了。。钱收不多还麻烦的要死,洗头清洗液很有用,比蒸馏水酒精好用的多。不知道是什么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