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KⅢ等打印机故障实例(转贴)

楼主(2009-12-17):
1600KⅢ等打印机故障实例
EPSON-1600KⅢ 打印机小故障及排除(不柝卸机壳及主板,可在现场排除的故障)
                1.1600KⅢ机打印蜡纸不清楚急救: 排除方法: 去掉色带打印或改为"厚纸状态"打印(打印头调节把手放"2--3"挡或拔下"厚纸/薄纸"探测器扦头(与CN13相连的)即为厚纸状态---加大KⅢ机打印头出针力度方法与此相同)!2.1600KⅢ机打印纸进纸不到位,微调也调上不来急救: 排除方法: 去掉色带挡片打印(应急)或更换新片!3.1600KⅢ机打印时缺针共3--5根(头,头缆,主板都是好的):排除方法: 挡片故障,纠正挡片按装位置不正常状态!4.开机指示灯全亮后,打印头移动正常,指示灯显示正常: 故障现象!(a).胶辊转动(空走纸)达3秒钟后,停转;)!(b).装单页纸时胶辊稍一转动即停,不再进纸;连续纸时不能自动进纸; )!(c).打印头向左稍移动即停,随后发三声鸣叫....!排除方法:!打印头前塑料导纸架左侧的那个"纸宽探测器":开机时发现有纸,排纸3秒后仍有纸而进入故障状态或开机时虽未发现有纸,但胶辊一转动即发现有纸--清洗打印头前塑料导纸架(两面都要洗干净)不用试探! 5.开机正常,装入单页纸时,胶辊旋转进纸约12行后,暂停灯,缺纸灯亮,头发三短声鸣叫,片刻后重复上述过程(胶辊下仍有纸时): 排除方法: 打印头前导纸架左侧的那个”纸宽探测器”未检测到有纸故障--清扫打印头前塑料导纸架(两面都要洗干净)不用试探!6.装入单页纸时,胶辊旋转,但纸不进到胶辊下面去故障:排除方法: 卸下胶辊,用酒精+棉纺手套擦拭光滑部分,使其恢复磨擦功能,并清洗小胶轮!7.开始打印前,纸前进约1公分,用测试器打印无此现象:原因: 主机软件故障,打印机OK!8.今购到KⅢ新头一个,放"2"挡打印时拉挂色带严重,测线圈电阻为29Ω,后改为"4"挡打印,正常9.打印头连续断针和烧断线圈 17#或21#:故障原因是头缆线通机壳地所致!10.不能自动进纸: a.把手(过纸控制杆)未放在"单页纸"时,放入单页纸不会自动进纸;b.把手在"连续纸"位置时,而CN12仍然为"单页纸"状态,此时连续纸不会自动进纸,而放入单页纸仍能自动进纸;c.把手在最前面挡位时,按"进纸/退纸"键将无走纸动作!d.93C46芯片参数改变时也不能自动进纸:可用按住"字体"+"切纸/纸槽"键开机的办法,恢复出厂设置"! 11.联机打印第一页正常,打印第二页时到某固定位置停止打印! 原因:很明显是电脑故障!不要在打印机上瞎忙碌!!12.打印机联机正常,不显示"缺纸",但电脑打印时却提示"打印机缺纸"----2003.10.23原因:打印机后面与主机联接的信号线扦斜了.13.打印机联机测试页打印中,出现大字"脱开"现象的原因是打印机"自动换行"功能为 ON 状态!14. 打印机用测试器时,打印完第5针后自动把纸走出纸槽,不再打印(重复多次).排除:按”字体”+"切纸/纸槽”键开机15.打印时,头右边色带松驰掉落,向后板"纸厚”把手无效,故障原因: 打印头挡片变态,阻挡色带卷入盒中.17.用调整程序解决LQ-1600KⅢ不进纸的问题Q-1600KⅢ不进纸故障,有时是可以通过调整程序解决的。比如下面这种情况。故障现象:1.正常开机后,打印头移至右侧停下。在单页状态下,将纸插入,打印头左移准备上纸,但纸不动或胶辊稍一转动即停: 打印纸未进到打印位置。2. 正常开机后,胶辊转动片刻后停止, 在单页状态下,将纸插入,但纸不动.操作: 1.开机前先装一张白纸。2.用DOS启动盘启动(或在DOS提示符下):A:\>K3,回车进入K3调整程序后 选择<2>24针,回车选择<1>DEFSED,回车;选择<7>TPE LEVEL RESET,回车后打印头在纸上打印一行字(TPE LEVEL CHECK :ふふ )即完成。然后按“Esc”退出。(2005.06.01试验通过)

网友:
需柝卸机壳及主板修理的故障: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1)-----002.11.06 故障现象: A.通电后:指示灯全部闪亮,头不动;B.通电后:有时头动一下,然后指示灯全部闪亮; C.通电后:打印时,有时打印一行后,不能回到下一行起始位置就开始打印...直至右撞墙; D.通电后:打印头左移过初始位再返回时突然停止移动,随后指示灯全部闪亮 ; E.通电后:打印头移动完全正常,一开始打印就不正常:然后指示灯全部闪亮;F.正常打印几行,突然打出两竖线(两排针同时出针一次)接着又撞墙,指示灯全部闪亮;G.正常打印几行,有时窜了一行又接着打印; 故障原因: 本次故障为字车电机性能不好!更换后OK!--------------------------------------------------------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2) ----2003.05.11故障现象: a.有时开机指示灯不亮:测量电源电压+5V状态:开机时只升至+3.6V即下降到+2.4V,因而打印机无反应,指示灯也不亮;b.有时开机指示灯全亮后熄灭:测+5V电压升至+4.6~+4.7V后下降至+2.4~+2.5V后稳住;c.有时开机指示灯全亮(不熄灭):测+5V电压升至+5.2V后稳住;d.有时开机后"字体"灯不亮,打印头归位,键盘失效:按键时只听见鸣叫声/或没有鸣叫声,而电压正常; e.有时开机能正常联机打印,键盘有效; 注:本主板故障现象"五毒"俱全,就是不包括"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这一条!由此开见,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不是大故障!!故障查找分析:a.切断+35V电源通路后开机:+5V电源上升至+5.1V时指示灯全亮,然后电压下降至+2.5V不再下降,此时指示灯全部熄灭.b.切断+35V电源通路后开机:+5V电源上升至+5.2V时指示灯全亮,然后保持全亮不熄灭.c.开机时:"+35V"上升至+4.2V后下降到+2.5V;而"+5V"上升至+3.6V后下降至+2.4V,全部指示灯不亮. d.开机时:"+35V"上升至+21.1V后,下降到+2.5V;而"+5V"上升至+5.2V后,下降至+2.4V,全部指示灯点亮后熄灭.故障排除措施: 1.更新C9(1000μF 50V),C26(100μF 50V)电容;2.重焊CPU,门阵芯片.... 3.更换主板CN15(面板扦座)<----主犯!; (供检测参考) 现己基本正常!!2003.05.20交客户试验!---------------------------------------------------------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3) ----2003.05.20 故障现象: a.开机:打印头移动至初始位后,指示灯全部闪亮(不熄灭)--在客户处故障现象;b.开机:指示灯立即全部闪亮(不熄灭)--在本部测试台上故障现象;故障查找分析:a.表现为CPU/Vref故障;b.表现为打印头温度系统故障; c.测Vref电压(CPU-78)为+4.75V(OK); 测打印头温度检测电压(CPU-73)为+0.54V(OK); 测35V检测电压(CPU-74)为+4.5V(+3.7?V OK); e.查R51(标记202--2KΩ)己变大为:2.98KΩ(主犯在此)!. 故障排除措施: --用2KΩ电阻更换R51后排除!---------------------------------------------------------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4) ----2003.05.20 故障现象: 开机:打印头不移动,指示灯全部闪亮(不熄灭);故障排除措施: 更换IC2排除!---------------------------------------------------------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5) ----2003.05.20 故障现象:a.开机:打印头不移动,指示灯全部亮(不熄灭); 故障排除措施: a.清洗主板;b.替换门阵(IC2--E05B24YA);c.替换CPU(IC1--TMP96C041AF); d.以上排障"三板斧"试验无效,估计故障在主板上(断线):经检查为:CPU-63(WR)<---->IC5-29(WE)过线孔间断线,接通排除!---------------------------------------------------------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6) ----2003.05.20 故障现象: 开机:打印头不移动,指示灯全部不亮; 故障排除措施: 测CPU-74电压只有+1.7V(不正常),调R51(202)没变化, 更换IC1(CPU)排除!--------------------------------------------------------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7) ----2003.06.24故障现象:a.经常开机指示灯不亮:测量电源电压+5V,+35V正常;b.有时开机只亮"字体"灯:测量电源电压+5V,+35V正常;c.有时开机指示灯全闪亮后熄灭:测量电源电压+5V,+35V正常;d.测量电压::CPU-73:=0.54V;CPU-74:=+3.94V;CPU-78:=+4.77V;(全部正常电压).故障排除措施:更换CPU后立即OK!---------------------------------------------------------- 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8) ----2003.06.25 故障现象: a.开机指示灯,打印头移动正常;测量电源电压+5V,+35V正常; b.按"高速"键开机,打印头移动正常,然后指示灯全亮闪烁,间隔0.5秒;c.接测试器后开机,打印头移动正常,然后指示灯全亮闪烁,间隔0.5秒; d.接测试器后开机,打印头移动正常,连续开机3次均能打印2~3行(打印的汉字大部分正确,有的不正确:打成别的汉字如:"子"-->"米",或不是汉字--带有黑块形态),然后指示灯全亮闪烁,间隔0.5秒; e.测量电压::CPU-73:=0.54V;CPU-74:=+3.94V;CPU-78:=+4.77V;(全部正常电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故障排除措施:更换IC7(字库)及CPU后,恢复正常----考察7天验证:2003.06.29开始至今己结案. --------------------------------------------------------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9) ----2003.07.01 故障现象: 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间隔0.1秒,打印头不动;测量电源电压+5V,+35V正常; 故障原因: 可能是数据线D0~D7中有严重漏电情况存在; 故障排除措施: 寻找排除之 --------------------------------------------------------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10) ----2003.07.01故障现象: 开机指示灯全部不亮,打印头不动;测量电源电压+5V,+35V正常; 故障原因: 可能是地址线A0~A1?中有严重漏电情况存在; 故障排除措施: 寻找排除之 --------------------------------------------------- 1600KⅢ机故障实例--(11) 2003.08.281.开机指示灯不亮,风扇不旋转; 2..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间隔0.5秒); (IC2故障) ----------------------------------------------------1600KⅢ机故障实例--(12) 2003.08.31故障现象: 1.开机指示灯不亮,风扇不旋转; (待续)---------------------------------------------------- 1600KⅢ机故障实例--(13) 2003.09.01 1.开机只亮"宋体"灯,风扇旋转; 2.开机指示灯一闪或全亮2秒后灭; (待续) ---------------------------------------------------------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15) ----2003.10.09 故障现象: 开机打印头移动正常,但不能自动进纸,键盘经常失灵;但一联机打印机就能自动进纸; 故障原因: (待查)---------------------------------------------------------- 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16) ----2003.10.19故障现象: 开机打印头移动正常,但一联机打印时,指示灯全亮! 原因:电源板与主机的联接扦座接触不好!----------------------------------------------------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17) 2003.11.06 故障现象:1.开机只亮"宋体"灯; 2.开机指示灯不亮; 3.开机指示灯全亮; 故障排除:1. 清洗主板--无效;2. .用电吹风加热”门阵”后,开机正常,但过一会儿再开机,故障重演;3. 卸下IC2,清洗主板和IC2后,再重新焊上IC2-故障排除!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18) 2003.11.06故障现象:开机后,用打印头测试器打印的测试单中,个别汉字变为奇怪的”黑块状”.故障排除: 1. 清洗主板--无效; 2. .卸下IC2,清洗主板和IC2后,再重新焊上IC2--故障排除!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19) 2003.11.26 故障现象: 开机后,有时指示灯全闪亮,有时能正常打印. 故障排除:换电源板后故障排除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20) 2003.12.22故障现象:开机打印头移动正常,放入单页纸后,胶辊转动进纸:直至打印纸升高离胶辊顶90多毫米才停止,并且打印头鸣叫3声,”暂停”+”缺纸”灯同时亮…. 排除过程: 清扫头旁纸探器无效, 测试纸探器和主板正常, 更换头旁纸探器头缆后故障排除(查头缆见中部有折断痕迹).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22) 2003.12.26 故障现象: 开机打印头移动正常,然后胶辊转动(呈进纸状)约3秒后停止,此后如放入单页纸,则胶辊稍转动即停(呈进纸己到位状). 排除过程: 打开机壳,测CN7-4脚电压为+0.20V, 看头旁纸探器己很清净,无需再擦洗, 换纸探器,换主板无效, 调整头旁纸探器安装状态,使CN7-4脚电压降至+0.18V后故障排除. 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23) 2004.01.14 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全部不亮r],打印头不动;测量电源电压+5V,+35V正常;故障原因: 查IC2-198与199脚己短路, 排除后开机: 指示灯全部亮,打印头不动; 故障原因:查WR,RD信号线断线; 接通后]开机全部灯闪亮;故障原因: 次要部位地址线A0---A7中有数根断线,接通后开机正常; 但联机打印无规律乱码; 故障排除: 换IC2无效,换IC9故障排除.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24) ----2004.03.17故障现象: 开机指示灯全部不亮,打印头不动;测量电源电压+5V,+35V正常;故障原因: IC9炸毁,IC2(门阵)坏; 故障排除措施:更换后正常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25) ----2004.06.15故障现象:开机打印头移动正常;联机能打印出测试页,但速度较慢;但打印WORD文件不正常,用测试器打印时,打印完第三针后开始走纸,走空纸后发三声鸣叫,然后"暂停"+"缺纸"灯亮,如装纸后再按"暂停"键,则继续打印. 故障原因: 93C46芯片己坏; 故障排除措施: 更换后正常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26) ----2004.07.12 故障现象:在某公司修打印头用测试器打印第4针后将纸走出,重复多次,扳后进纸的压纸长铁片无效,在现场,当然不可能在CPU-70脚上加接电容,后来急中生智,改为前进纸方式测试成功.我的"KⅢ机跳行由后进纸传感器引起"的分析结论首次由实践试验证实. 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27) ----2004.08.09.故障现象: 开机正常,装入单页纸后,走纸151MM后暂停走纸,鸣叫三声,缺纸灯亮; 稍停片刻,又走纸151MM后,鸣叫三声,缺纸灯亮; 如果有纸,仍然重复上述过程,就是不打印任何字迹故障原因: 经查是芯片93C46内部参数损坏,无法用键盘恢复.更换后正常说明:本故障是由于不懂KⅢ机调整程序原理,盲目试用造成的,2005.06.01: 用KⅢ调整程序解决KⅢ机开机不能自动进纸故障获得成功!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28) ----2004.08.15.故障现象: 1. 开机指示灯全部亮,打印头不动; 2. 开机指示灯全部不亮,打印头不动; 3. 开机指示灯全亮即灭,打印头不动; (测量电源电压+5V,+35V正常) 故障原因:更换IC2(门阵)后,故障现象变为:开机指示灯全部亮,打印头不动;.故障排除措施:查找断线: 发现IC2-11与CPU-71间断线,联接后后开机正常. 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41) ----2005.01.18 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全部亮,打印头移动至左端不动,指示灯不熄灭仍为全亮,按键无效; 故障原因:更换93C46后,故障排除!!!!!! 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42) ----2005.01.22故障现象: 开机指示灯全部亮,打印头移动正常,然后指示灯全亮闪烁,间隔0.5秒故障原因: 更换IC7后,故障排除!!!!!!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43) ----2005.01.28故障现象: 联机打印中突然停止打印,”暂停”指示灯闪烁;关机后重开, ”暂停”指示灯闪烁,打印头不动故障原因:更换头缆后,故障排除!!!!!! 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44) ----2005.01.31故障现象:装好单页纸开机,打印头移动正常,然后走纸150毫米暂停,”缺纸”灯亮,鸣叫三短声(缺纸报警), ,稍停又重复上述过程.故障原因:更换"纸宽纸探器”头缆后,故障排除!!!!!! LQ-1600KⅢ机故障实例(45) ----2005.03.04故障现象:连续纸状态,,打印第一页正常,然后走纸16.5英寸再打印第二页,….,故障原因:与CN2联接的过纸控制杆状态探测器故障!!!!!!

网友:
打印中"走纸97-101MM后(如仍有纸)又继续打印"----   Post By:2003-10-4 6:30:00

KⅢ/KⅢ+ 机打印中"走纸97-101MM后(如仍有纸)又继续打印"----简称"跳行"故障排除方法(对探测器系统实质性故障--如断线等,不属本题内容):1. 将打印机"后进纸探器"前面的压纸长铁片下部向下后方旋转,使其在有纸时,探测器可靠地探知有纸.2. 上法无*词语被过滤*,采用本法---接电容法:在CN5-2,3 脚间接入电容:10.0μF 50V(电容"负"端扦入CN5-3脚,"正"端扦入CN5-2脚)------(民间验方,心诚则灵) 3. 改为从前面进纸方式,可避开此故障,因此故障是由后进纸探器造成.  ------------------------------------------------------------------------------------- LQ-1600KⅢ机故障等级:  1. 开机指示灯全部不亮,但风扇旋转--一级故障: A:清洗和重焊主板上IC2,IC1等芯片各脚(30%以上有效); B:查找断线并接通它;C:查找故障芯片,并更换它.2. 开机指示灯全亮一闪或全亮2秒后全灭--二级故障:仝上. 3. 开机指示灯全亮不灭--三级故障:CPU-WR,RD或,IC5(RAM片)-22脚 (片选信号)等信号线断线,93C46坏等余仝上 4. 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间隔0.5秒/或0.1秒)--四级故障:见下. ------------------------------------------------------------------------------------- LQ-1600KⅢ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间隔0.5秒/或0.1秒)--故障主要原因: 1. 打印头温度及检测系统故障:如头上温度电阻断路,头缆断线,未扦打印头等; 注: CPU-73脚正常电压是+0.54V,如未接打印头或相应线断(含CPU-73脚内部断线失效)时,开机立即全部灯闪亮----字车不动. 网友发言: "听说是头测不到!";"打印头更换线圈后焊点短路造成的";"老大,是打印头缆插反了"; 2. +35V电压太高,太低(如电源扦座未可靠接触,字车移动时+35V电压迅速下降等)或检测系统故障(含CPU-74脚内部失效):暂缺(网友发言中尚未见到例子); 注: CPU-74脚的正常电压是+3.94V; 此电压上升达到+4.5V时开机全部灯闪亮,字车不动; 下降达到<=+3.5V时开机全部灯亮(不闪),字车不动; 还有开机打印头归位后,全部灯闪亮的,也可能是此电压太高引起的(当此电压上升达到+4.4V时或IC7失*词语被过滤*). 3. 打印头"初始位置"及寻找故障:初始检位测系统坏,字车电机性能不好等; 网友发言: "打印头原位传感器损坏";"打印头原位传感器(HOME传感器)一个线断了";"好像是主板上字车电机的接头松了(未扦)";"可能是机子里有个主轴出现问题"; 4. Vref电压及检测系统(含CPU-78脚内部失效)故障:ZD1坏,CPU坏等; 注: CPU-78脚正常电压是+4.77V: 网友发言: "主板上的一个4.77V稳压管坏了....很小的红色管"---ZD1---编者注;"我试过一样的故障,换了CPU就OK了"; 5. 主板上局部线路被短路,漏电或开路故障(IC2芯片及周围区域是重点).... 网友发言: "BIOS有的脚腐蚀了,接触不好引起的";"主板有明显腐蚀";"总之是CPU自检已通过,当进一步检测其他端口时,有的端口有故障,故没有通过检测,而出现的现象。这就要仔细检查每一路,重点是短路(---漏电---编者注),其次是断路(主要检查通往RAM芯片的地址线或数据线,RW,CE,OE信号线—编者注),机械故障也有但很少,同时拌随电路故障: 如IC7芯片失效等".6.电源板故障:例如电容性能变坏等....

网友:
1600K机等故障及排除杂谈:   Post By:2003-10-4 15:34:00

LQ-1600K打印头修理办法(jsxrs专利): 以下是引用jsxrs在2002-11-26 17:32:17的发言:告诉你一个决好的办法,不过的花点功夫,就是把打印头里边的弹簧都换了弹性要比原来的强提倍,如果找不到,就把原来的弹簧剪去一半,然后另一半用别的东西(漆包线等)垫在下面,包你OK。我已经改过20多个头了,效果都很好,不信你试验一下,还有针一定要用好的,还要将10K的电位器调一下,将出针力调大一点,不要忘记效果好要和我说一下哦,这是我的专利哦(jsxrs)chu(答辨):没有人敢用啊??? ------------------------------------------------------------------EPSON-1600K 打印机故障现象:1.1600K机头,最近经常碰到"针进那孔就勾色带"的怪现象....好象是"孔"不行了:用ok的孔里的弹簧和针放进"那孔"去打印就要勾色带.好象"那孔"里有"病毒"一样!解救办法(特效):用另一根打印头针弹簧剪取 1/3~4,将此段弹簧"套"接在"那孔"的弹簧底部,使改装后的弹簧比原弹簧长出(多) 2~3圈即可平安无事!!!2.1600K机打印时常出现色带"跳上来":原因是挡片坏.3.打印头针,主板,头缆都是好的,测线圈也是好的(?),打印时就是不出针:原因--线圈断电时测通,通电流大时就断.4.LQ-1600k 请教1).有一台LQ-1600K 一开机,打印头不复位,联机和受令灯同时闪,拆下打印头还是一样 答:电源电压下降为~110V------己证实(2).有一台LQ-1600K 一开机,打印头复位后,联机灯闪烁(受令灯灭),,拆下打印头正常 答:打印头测温电阻被短路------试一下便知5.1600K故障实例1600K打印机:自检正常,联机后一开始打印几个字即停止打印,并发出 5 声鸣叫,然后打印头不再锁紧(本机主板为2002.4.28日客户故障板,以前故障现象很不固定,一直观察至今,故很有参考价值)。经试验:换M54610芯片后又加换CPU芯片----立刻OK!7.今出诊接修一台1600K打印机----2003.08.01故障现象:连续纸状态,如胶辊下有纸时,按"进纸/退纸"键,则向后退纸,直至纸己退离胶辊,但胶辊仍在转动退纸....;胶辊下无纸时,按"进纸/退纸"键有时能进纸,有时不能进纸,需手动卷入.故障排除:更换主板,立即OK!8.LQ-1600K机,开机缺纸灯亮,头不动,手摸打印头发烫,拔下头开机正常.故障原因:头缆己坏,9.1600K加强头23号出针太浅----2003.10.10经换主板,头缆,换头....反复试验,故障定位在打印头上.(针不断,线圈不坏)10.1600K头24号针经常挂色带----2003.12.03测试:连续打印7次,有3次挂色带,只有4次正常.经清洗,换弹簧,换针,通"导针板孔"无效.最后只好换打印头前部线圈板:测试:连续打印7次全部正常.由于线圈阻值正常,因而此次故障是由"线圈板磁性体"退化引起无疑!11.1600K开机正常,联机打印有时能打印几行,但经常是打印完一行,头移动到初始位后,一开始向右移时立刻停机,并发出5声鸣叫,间隔0.5秒----2004.01.03排除:怀疑字车驱动电路虚焊(热胀冷缩引起),重新焊接后正常.14.打印头,头缆都是好的,用测试器无法测定是否缺针(测试时不走纸,无法辨清打印记录),打印测试页时,大型字中显示缺笔画:----2004.03.04原因:M54610芯片坏了(用十六进制打印可判定损坏的数据位)15.1600K打印机,开机只有电源灯亮:---------------2005.03.25测CPU-ALE信号:正常; 测CPU- WR,RD:无信号;更换CPU后,打印机立即正常----  ---------------------------------------------------------------四通 oki-5530打印机故障1. OKI 5530机联机打印“怪”现象--1一台 OKI 5530打印机,自检打印时缺笔画;联机打印时,打打停停,....最后发出 5 声鸣叫---死掉了.去掉色带打印时完全正常(否则头导轨上抹缝纫机油少许).测试办法:去掉色带,用二张白纸,中间夹复写纸,对打印机进行开机设置测试,判断打印机当前状态,为客户报修理价格.2. OKI 5530机联机打印“怪”现象--2(1)OKI 5530机开机字车移动没有力气--移动很慢,联机打印几页后停机,送纸不于理采----死机了.(2))OKI 5530机开机后3秒钟字车移动--移动很慢,自检打印时,字车走走停停,最后停止移动,只有电源灯和联机灯闪亮----试验:换机架,换主板试验,确定故障部位在机架.排除:清洗主板,拉紧齿条(弹簧调整),压紧色带驱动盒左下角固定钩脚,导轨加油.3.打印纸不能不能进入纸槽故障:   关闭电源后,从前面用"厚纸+手柄旋转"强行进纸,以校正方向己被倒转的软塑导向片即可!4.我碰到2台OKI5530打印机不上电,而1600KⅢ机能上电,后来换了根电源线就好了!-----真是无奇不有!5.故障现象:   开机后,头移至左边,摇晃几下后不动了:"联机+纸空"灯同时亮一下后,"联机"灯亮二下;以此循环亮灯报警....   原因:字车电机转动错误.   排除:字车板排线接触不良,擦拭重装OK!----2003.07.286.头,色带都是新的,但打印样品字迹很淡而且不均匀!----2003.-9.15   原因:查明是色带传动框中的换向小齿轮(白色)上缺失2个齿!  (小故障--哈哈哈) 7.开机正常,但进纸电机不转----不能进纸:  主板上DA1中有一个二极管击穿故障较常见...  ....8.OKI 5330开机只有电源灯亮----2004.01.17换6990芯片无效;换61059芯片无效;换HA13412芯片无效;换8G芯片故障排除;(摘自傻瓜修理笔记)9.OKI 5330开机只有电源灯亮----2004.02.17换8G芯片无效,换03F芯片故障排除;10.OKI 5330联机打印乱码----2004.02.17 换打印机与电脑的通讯线故障排除 11.OKI 5330联机打印无任何动作----2004.03.24换LS05芯片无效;换LS07芯片无效;重焊各大芯片管脚无效;换6990芯片故障排除;12.OKI 5530联机打印无任何动作----2004.06.04经查:CN1-1脚为" H "电平;不正常;又查M6990-2脚脱焊,补焊后联机打印乱码:打印几个字迹后将纸退出,再装纸后又打印几个字迹后,又将纸退出....,如此重复.换LS05芯片无效;换LS07芯片无效;重焊各大芯片管脚无效;换6990芯片无效;最后证实是电脑驱动程序坏了....经N次重装,终于打印出完整的联机测试页,排除了全部故障!13.OKI 5330联机打印只有汉字正确,字符为乱方块----2004.09.06故障原因:更换字库板故障排除

网友:
OKI-8358打印机故障实例---(1)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亮,打印头不动.检查:1.开机复位电路不工作.2.查板上有一块电路公共端既不通地,也不通电源,经仔细查找,发现有一个印刷板过线孔测量时没有接通(电气开路状态),经处理并加上焊油焊通后OK!-----------------------------------------------------------------------------OKI-8358打印机故障实例---(2)故障现象:开机有时电源灯亮(OK),有时开机电源灯闪灭.查找:1.检测开机电源灯亮时,电压OK!2.开机电源灯闪灭时,+5V为0V,断电测+5V对地电阻为0Ω,拔去主板开机电源正常.3.判定主板上有短路点存在!排除:经2次拆修主板元器件查找(返修一次),故障确己排除(发货己一年以上),但故障点确实是没有找到!(这种现象在检修主板中是常有的事)-----------------------------------------------------------------------------LQ-670K+ 打印机....EPSON LQ-670K+打印机,打印1号针时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声音比较大),纸上有轻浮的针击打印痕,无色带印痕迹.其它各针打印正常.故障原因:针打在挡片上------------------------------------------------------------------------------------------------------------开机5声叫..面板失效..1900K机故障现象...epson LQ-1900k打印机:开机时"电源灯","暂停灯"同时亮,头左移到初始位(ok状态)时,蜂鸣器发5长声鸣叫(间隔0.5秒)后,"暂停灯"灭,头不再锁紧.面板按键失效.补充试验:将打印头移至导轨右侧开机,待字车向左移动后,用纸片扦入字车初始位槽中,则字车立即停止移动,蜂鸣器立刻发5长声鸣叫,字车不再锁紧.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故障突例-----换CPU后立即OK!-------------------------------------------------------------------LQ-1600KⅡ打印机(主板)常见故障:LQ-1600KⅡ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5次,间隔0.5秒--故障主要原因:1.打印头温度及检测系统故障:如头上温度电阻断路,头缆断线,未扦打印头等;  注: CPU-61脚正常电压是+1.0V,如未接打印头或相应线断时,开机立即全部灯闪亮5次.网友发言:"听说是头测不到!";"打印头更换线圈后焊点短路造成的";"老大,是打印头缆插反了";2.+35V电压太高,太低或检测系统故障:暂缺(网友发言中尚未见到例子);  注: CPU-62脚的正常电压是+3.94V;              下降达到<=+1.0V时开机只有电源灯亮(不闪),头不动;    3.打印头"初始位置"及寻找故障:初始检位测系统坏,字车电机性能不好等;网友发言:"打印头原位传感器损坏";"打印头原位传感器(HOME传感器)一个线断了";"好像是主板上电机的接头松了";"可能是机子里有个主轴出现问题";4.Vref电压及检测系统(含CPU)故障:IC1(TL431),R6,....坏,CPU坏等;  注: CPU-59脚正常电压是+4.5--4.9V:本故障开机后,打印头能归位!!!!5.主板上局部线路被短路,漏电或开路故障(IC11芯片是重点)....网友发言:"BIOS有的脚腐蚀了,接触不好引起的";"主板有明显腐蚀";"总之是CPU自检已通过,当进一步检测其他端口时,有的端口有故障,故没有通过检测,而出现的现象。这就要仔细检查每一路,重点是短路(---漏电---编者注),其次是断路,机械故障也有但很少,同时拌随电路故障";"电容坏了".6.电源板故障:例如电容性能变坏等....-----------------------------------------------------------------------------------1600KⅡ机故障实例(1)----2003-06-201.故障现象:开机正常,但不能进纸:按换行键只听见吱吱叫声,胶辊纹丝不动.2.试探1)替换进纸驱动芯片(IC3--PU1501);(2)替换CPU(IC2--TMP90C041F);(3)替换门阵(IC11--E05A50BC);以上三板斧试验无功而返,故障定位在主板上--有断线可能! 答案4-C极<------->R33间断线!-------------------------------------------------------------------------------1600KⅡ机故障实例(2)----2001-10-171.故障现象1)有时开机电源灯亮,头不动;(2)有时自检正常:但有时暂停灯亮,停止自检打印;(3)联机打印有有时不正常:突然死机,头仍锁紧,面板失控;2.试探1)替换CPU(IC2--TMP90C041F);(2)替换门阵(IC11--E05A50BC);(3)替换IC15,IC16;以上三板斧试验无功而返,故障定位在主板上--有断线可能!答案:门阵IC11-38脚--->IC16-20(CE/)脚间的印刷板过线孔己氧化,呈现时通时半通(电阻不为零)状态!接通后OK!-------------------------------------------------------------------1600KⅡ机故障实例(3)----2002-11-161.故障现象:开机打印头回到左边后,全部灯闪亮5次....2.测试:(1)测CPU--59脚电压为+4.9V(正常);(2)替换CPU(IC2--TMP90C041F)后立即OK!!!-------------------------------------------------------------------1600KⅡ机故障实例(4)----2004-05-271.故障现象:用测试器打印正常,但联机打印时,只是走纸:走一行,又走一行....直至打印结尾,任何字迹都未留下.2.故障原因:原因是打印机尾部连结扦头没有接触好,使强劲扦紧后就OK了(真气人!!)--------------------------------------------------------------------------KⅡ机实例(11):故障现象:LQ-1600KⅡ打印机开机后,字车复位,然后控制面板指示灯全亮并闪烁5次。 原因:Vref电压检测系统故障(CPU-59)----见上面第4条!维修方法:CPU TMP96C041F及TL431(IC1)损坏,更换后测量R6是否是47欧姆,如不是47欧姆, 则更换R6。-------------------------------------------------------------------------KⅡ机实例(12): 故障现象:打印缺笔划 维修方法:首先排除打印头、头缆的故障之后,还缺笔划的话,那就是针驱动管STA475A损 坏, 每支STA475A驱动4根打印针,用三用表测量找出损坏的STA475A并更换。--------------------------------------------------------------------------PR-60打印机:故障现象:打印头针挂色带,不装色带打印时,把纸全撕破!检查与排除:1.打印头机械安装不正确(己被卸开过).2.重新安装后测试缺针10,16两根,查知头上前排(底层)出线电缆边缘断线,修复后故障排除.(经对比,PR-60,GW-6360Ⅱ打印头完全相同)-------------------------------------------------------------------------star-ar3200+打印机....AR3200+机双向测试及纵向校正:1.同时按下"装纸/出纸/退纸"和"联机"钮开机.打印机将打印出双向测试样张.2.按"宋体"钮第二次打印位置向左移;按"字间空距"钮第二次打印位置向右移:调正打印机直至竖线纵向对齐为止.3.测试在"高密","高速高密","草稿","汉字"模式中循环.按"跳行"钮选择下一个测试;按"装纸/出纸/退纸"钮则选择上一个测试.4.按"联机"钮退出] -----------------------------------------------------------AR3200+打印机怪现象(三大怪):1.色带不转时,就打印不出字迹来;今日捡测AR3200+打印机结果(测试器联机状态)如下:01  --------------     -------------02  -------------     --------------03  -------------      -------------04  -----------      ---------------..  ------------     ---------------.... 24  --------------      ------------每根针打印的针迹都有断线,且并不在相同位置.(故障原因:色带间歇性停转) ;2.打印头有针就是不出来;可修好了(清洗)一年都不会坏----维修人员只好关门停业去讨饭!(正面话:打印头不易断针,但断针后很难修)3.电源板坏了,故障提示信息却指向了主板.只有1600KⅢ电源板可替代证明主板是OK.(正面话:如打印机电源和主板同时烧毁,可用KⅢ机电源板替代调试主板)------------------------------------------------------------------STAR-系列打印机故障特例:1.自检正常,测试器检测正常,联机打印时不走纸!2.自检正常,测试器检测正常,联机打印时乱码!!3.自检正常,测试器检测正常,联机时电源灯不亮!!!故障原因:1.走纸电机有线通机壳(漏电)!2.数据线遇机壳(漏电)!!3.电源(+5V/+VH)通机壳(漏电)!!!----------------------------------------------------------------STAR-5400Ⅱ型打印机故障现象:2004-02-24故障现象:开机电源灯亮,高密灯一闪亮即灭,打印头不动,超高灯闪光不止故障原因:打印头缆松动 ----------------------------------------------------------------DLQ-2000--复位:按住“联机”键的同时,再按"进纸/退纸"键,然后同时松开两键,即可重新初始化打印机.DLQ-2000--微调整:1.开机后装入打印纸,联机灯亮,此时"厚纸"灯闪烁,表示现在可用"换页"和"换行"键进行微调.2.按"换页"键向前走纸,按"换行"键向后退.每按一次,打印纸移动1/180英寸.3.当调整完毕,打印机将记住新的装入位置:当打印机接收数据时,"厚纸"灯停止闪烁--表明调整完毕. ------------------------------------------------------------------LQ-1900K--复位:按"控制"+"暂停"键,打印机发出一声鸣叫----清缓冲区成功.LQ-1900K--微调整:按"控制"-->再按"换行/换页"键,实现向上微调整;按"控制"-->再按"进纸/退纸"键,实现向下微调整.-------------------------------------------------------------------------问题:打印时出现乱码,怎么办? 答: 可依据以下步骤来判断故障: (1)打印机自检.(判断打印机本身是否存在硬件故障.) (2)检测打印机电缆:(判断打印电缆是否存在故障.)    在MS-DOS下,执行以下命令:dir > prn (3)在Windows下,打印测试页:    (判断打印机驱动程序是否正确)    "我的电脑"->"打印机"->找到对应的打印机->单击鼠标右键-> 弹出菜单,选择"属性"->选择"常规"-> 单击"打印测试页". 测试页正常表明已经正确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 (4)检查应用程序是否存在问题. 注:如果打印机通过扫描仪或共享器与计算机连接在一起,可能会导致打印机打印不正常.建议打印机必须直接与计算机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