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机修复HP 500 开机有密码

楼主(2009-12-17):
客户拿过来一台HP 500的机器,开机即出现POWER ON PAAWORD 的输入提示,客户称之前没有设置过密码,不知怎么就有了开机密码。
网上未查到相关的信息,就在内存槽边上找,看到有一个JP,标RTC RESET,用镊子短接2秒种,再开机,密码提示已经没有了。
开机密码

网友:
这个改天修HP500的时候验证一下

网友:
只知道东芝机器可以这样清楚,HP 的到还没遇见过,学习了

网友:
上个月碰到过一台V3000开机提示密码,直接拿掉COMS电池放电半小时搞定

网友:
国产机一般清COMS都可以了

网友:
也有见过个别联想的机器也配有这样的短接点,就可以清CMOS密码

网友:
呵呵 遇到过跟ASUS一样的 后面都有个复位的按键 但是也学习了

网友:
和抠掉电池一样的效果。

网友:
今天也正好也是用这个修好了一个东芝的本

网友:
好像大部分机器都可以清cmos搞定,有个别的机器破解比较麻烦

网友:
我有个HP500的就因为刷密码刷的屏出了问题 。真郁闷要是早知道这个招就好了

网友:
东芝机器很多会这样,HP真没遇到过,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