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微调整功能,解决打印位置上下偏移的问题?

楼主(2009-12-17):
如何通过微调整功能,解决打印位置上下偏移的问题?

一、问题现象

如果您(比如使用了进纸旋钮调整页顶位置之后,或者在使用专用软件打印套打票据的时候)发现打印的起始位置不正确。打印起始位置偏上或者偏下。和预先设计的在纸张上的位置不一样。如图(1)所示

图(1)打印测试页,正文至页顶的距离较大即打印位置偏下

二、问题分析

Epson针式打印机具有微调整功能,可以用以调节页顶位置(即打印机在打印纸上的开始打印位置)。如果打印开始位置太高或太低,使用微调整功能可以很容易地把打印位置调整到自己想要的地方。

微调整功能可以控制打印纸以1/180英寸增量向前或向后走纸,从而调整纸张的装入位置、打印位置和切纸位置。

三、解决方法(以LQ-305K为例)

1、在装入打印纸的情况下,按住LQ-305K打印机的暂停键约3秒钟,直到打印机发出鸣叫声, 并且暂停指示灯闪烁。

2、按换行/换页键向前进纸,按进/退纸键向后退纸,可以反复按这些进行键,直接达到期望的位置。

3、按暂停键结束调整。

说明:关闭打印机后,微调整设置仍然有效。

做完微调整后正文至页顶的距离已缩小即打印位置上移。如图(2)

图(2)微调整后正文至页顶的距离已缩小即打印位置上移

四、下面简单列出一些其它常见的Epson针式打印机的微调整方法:
打印机型号     微调整方法
LX-300+     装入打印纸,按住暂停键约3 秒钟,切纸灯开始闪烁,按下换行/换页键页顶位置上移,按下进纸/退纸键页顶位置下移.按暂停键退出微调整模式
LQ-300K 装入打印纸,按下暂停键直到打印机发出嘟嘟声并且字体灯开始闪烁.按下换行/进退纸键向前进纸,按下字体键反向进纸.按暂停键退出微调整模式.
LQ-300K+/LQ-300K+II
LQ-305KT/LQ-305KTII
装入打印纸按下暂停键3 秒暂停灯开始闪烁按下换行/进退纸键页顶位置上移,按下进纸/退纸键页顶位置下移,按暂停键退出微调整模式.
LQ-580K/580K+
LQ-670K/670K+/670K+T
LQ-680K/680Kpro
LQ-630K 装入打印纸,按住暂停键约3 秒钟,暂停灯开始闪烁,按下换行/换页键页顶位置上移,按下进纸/退纸键页顶位置下移.按暂停键退出微调整模式
LQ-1600K 装入打印纸,按联机键,厚纸灯开始闪烁,按换页键向前走纸,按换行键向后走纸.(连续纸装纸位置可保存,单页纸装纸位置不可保存)
LQ-1600K2 装入打印纸,厚纸灯开始闪烁,按住控制键的同时按进纸/退纸键打印纸向下移动,按换行/换页键打印纸向上移动.(连续纸装纸位置可保存,单页纸装纸位置不可保存)
LQ-1600K3
LQ-1600K3+
LQ-1600K4
LQ1600K4+
LQ-1600K3H
LQ-590K  装入打印纸,按住暂停键约3 秒钟,暂停灯开始闪烁,按下换行/换页键页顶位置上移,按下进纸/退纸键页顶位置下移.按暂停键退出微调整模式
LQ-1900K 装入打印纸,厚纸灯开始闪烁,按住控制键的同时按进纸/退纸键打印纸向下移动,按换行/换页键打印纸向上移动. (连续纸装纸位置可保存,单页纸装纸位置不LQ-1900K2
LQ-1900K2+ 按暂停键3秒钟。按进纸/退纸键打印纸向下移动,按换行/换页键打印纸向上移动.最后按暂停键退出。 可保存)
LQ-2600K 装入打印纸,厚纸灯开始闪烁,按住控制键的同时按进纸/退纸键打印纸向下移动,按换行/换页键打印纸向上移动
DLQ-1000K 通过打印机面板上的微调键调整
DLQ-2000K 装入打印纸,厚纸灯开始闪烁,按住换页键打印纸向前走,按住换行键打印纸向后退.(连续纸装纸位置可保存,单页纸装纸位置不可保存
DLQ-3000K 装入打印纸,按住暂停键约3 秒钟,暂停灯开始闪烁,按向下的箭头向前进纸,按向上的箭头向后进纸.(进纸位置关机后不保存)
DLQ-3500K 装入打印纸,按住暂停键约3 秒钟,暂停灯开始闪烁,按下换行/换页按键可以向页脚方向移动页顶位置按下进纸/退纸按键可以向页眉方向移动页顶位置
LQ-1800K 首先将纸张放进打印机。按住暂停键的同时按换页键,纸张向上移动。(暂停+换页)按住暂停键的同时按换行键,纸张向下移动。(暂停+换行)调整完毕直接发送打印命令即可。连续纸调整方法同上。
PLQ-20K 1、关闭打印机电源。
2、按住功能键2开机。
3、当所有灯都闪的时候,按住脱机键。
4、当就绪指示灯亮时,在前部纸槽插入一张A4打印纸,打印机在当前的页顶位置打印3个大写的H并退出此页。
5、按功能键1在页面上向上移动页顶位置,或按功能键2在页面上向下移动页顶位置。每次移动0.282毫米(1/90英寸)。 6、PR2模式中页顶位置可以在1毫米到33.8毫米之间进行设置;ESC/P和IBM PPDS模式中可以在1毫米到33.9毫米之间调整。
7、调整完成,关闭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