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A卡、N卡检测软件的DOS启动命令

楼主(2009-12-17):
诺天工作室提供的Chinafix 维修光盘真不错。其中好多软件都知道使用方法,就是显卡A卡、N卡的检测软件不知道DOS启动命令,请老师们指教一下。
显卡

网友:
这个还要启动命令啊?不是都提示好好的么,选择 回车 不就测试了

网友:
它提示按“1”,按1后就显示某个软件的名字在某个分区,我就不知道下面应该输入什么命令了。

网友: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希望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