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dell vostro笔记本,加电后显示DELL 然后掉电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09-12-17):
今天遇到一台DELL dell vostro笔记本,后面也没有具体的型号,客户拿来时加电 不显示 然后 掉电,
拆出硬盘后 祼板测试 加电亮了 3--5秒后机器掉电,再开还是这样,拆了硬盘后 竟然可以显示了。。。。。
初步判断是有虚焊的地方 加焊CPU供电,再测试还是一样,再开机,再试,一摸南桥,3秒钟温度能到50度以上,手烫的疼,于是测试USB口对地阻值,有一组USB的数据D+ D-  线对地为48, 另外一个USB口正常
分析结果: 能显示 看来是供电没有问题 南桥发烫,问题应该出在南桥本身上 82801HBM的南桥 这样的思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南桥发烫也不一定是南桥本身的问题,你可以先量下南桥的各路供电是不是都有了

网友A:
机器关键是能点亮 3秒后就掉电 可能和南桥的温度有关 还有刚才找了一个贴 ,今天下班前10分搞的,也没有细量,明天参考一下:

打一下3VSB, USB信号,PCI AD线对地电阻
如果是未触发前发烫,南桥挂的可能大
如果是触发后烫,检查一下1.5V供电是否正常输出

网友:
是不是南桥边上的小东东有短路的朋友

网友:
看你的USB阻值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南桥发热 一接上充电器5V就短路  不接充电器是好的
供电芯片max17020E 5V高端管的控制极与芯片的15脚dh1相连 电压为1V有时候0.4v  低端管 插充电器  就短路

网友A:
拆了南桥 还是一插充电器5V短路

网友:
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南桥了

网友:
5V短路?看下5v mos管的控制极和S极是不是通了那,要不就重新焊下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A:
不通电 就不通 一通电 mos管就短路 换了mos管一样 拆下mos管后 加电就不短路了

网友A:
估计是电源芯片本身的问题 已经订了芯片

网友A:
成功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