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次开关管

楼主(2009-12-17):
请问一下,我看到这是f41的笔记本上用的风扇开关。请问为什么开机的时候风扇可以旋转。其中1,2脚接的是5v,3脚连接风扇vcc,4角接ec电源管理芯片。
5678接地。开机自检通过之前风扇旋转,为什么?谁知道

网友:
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f41风扇开机的时候转,然后进系统又不转了。这个风扇开关是如何起作用的?谢谢!

网友:
风扇开机的时候转,然后进系统又不转了
笔记本的风扇控制电路都是这样设计的
你上面的图是个双MOS,和你说的几脚几脚接什么根本对不上

网友:
我估计楼主 是不是  插着风扇测的    所以导致测量的结果是 5 6 7 8接地       个人愚见  呵呵

网友:
电路的中管子不可能是你说的那种接法

网友:
好像楼主给的图不对吧,一般这种复合MOS管,都是配合芯片及电感,作为一种断续直流供电用的

网友:
若5678接地 s2接风扇VCC   除非3脚有电压 风扇的 地线接D2 芯片通过G2控制风扇转还是不转 新手分析错了还请版主斧正 没有外围电路没法分析

网友:
D:\我的文档\桌面\CAY[RWH{84Q%R3{54FEL[5L.jpg实物图

D:\我的文档\桌面\[{U`H}A`G0CWEEA6IZNM(YH.jpg线路图

网友:
晕,怎么发图片啊

网友:
是真的 这也研究啊 郁闷

网友:
风扇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