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MX705显示器行幅收缩

楼主(2009-12-17):
开机,当显示BOIS时,好的满屏,有图像后行幅缩小,过一会,烧IF634,不知何原因,请大师们指导。
显示器

网友:
先换这一路的S校正电容,并查一下行幅电路

网友:
我的MX705是靠近底边的场副收缩,明显变形,查了一晚也没找到问题。示波表可以看到负半周波形有点变形,靠近波底的地方变形更严重。驱动集成的电压正14.6V,负12.3V, 开始以为是不对称,该14.6位13V,还是无用,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