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办公设备问题解答集锦

楼主(2009-12-17):
常见办公设备问题解答集锦
咨询问题:为什么三星4521加粉以后还报缺粉?
技术服务:加一个80M保险即可解决

咨询问题:EPSON C1000报成像盒寿命到能否清掉?
技术服务:EPSON C1000成像盒后有一个金属片,金属片内部深藏一个保险管。当计数器满后
一、取下该硒鼓,打开金属片,把保险管取下
二、找一个80MA的保险管,装入该处
三、装上金属片,把硒鼓装入打印要即可断续使用。

咨询问题:HP1100打印机有启动声音,但信号灯不亮,也不能自检,请问要怎么处理?
技术服务:先做引擎自检若引擎自检正常请更换打印机接口板

咨询问题:联想LJ2500的硒鼓使用期到,如何解决?
技术服务:(1) 关闭打印机.
(2) 打开前盖,按住控制面板按钮打开电源开关.
(3) 当打印机进入检测模式时 Drum 灯亮.按住面板按钮,此时面板显示灯会按照下列顺序 Drum ® Ready ® Alarm ® Data ® Drum 亮. 当在某一位置松开按钮,就能选择一种模式.
所选模式由松开面板按钮时亮着的显示灯表示
代表各种模式的显示灯如下:
Drum
出厂检测模式
Ready
格栅连续打印模式
Alarm
3 种图案打印模式 (grid, zip, black)
Data
NV-RAM value dump mode
Drum + Ready
ROM 代码编程模式
Ready + Alarm
RAM 检测
Alarm + Data
4% 覆盖率打印模式

咨询问题:三星1510打印机开机后没反应,但有时候正常,是怎么回事?
技术服务:是接插方面有些不实或虚汗,或者电源板不稳定引起

咨询问题我有一台联想lj-1800的激打。现在的情况就是灌了粉后,老是提示说你的鼓已经达到使用寿命。然后把双向支持取消了又能打,但是中间那个黄色的错误灯老是闪个不停。请教应该如何解决呀?
技术服务:1800是鼓粉分离的,如果只报鼓体的错误,只要在打印机属性里复位一下即可.如果是粉仓的寿命到,那就需要更换计数器了

咨询问题: 喷墨打印机打印出的画面有横纹或是偏色怎么办?
技术服务:画面有横纹或偏色,主要有三个原因:
A、墨盒中墨水容量太少
检测方法和解决方法:
① 打开我的电脑、打开打印机:
② 选中相应的打印机驱动和程序图标,然后点击右键,选中属性;
③ 选中应用工具,选中EPSON状态监测器,观察打印机状态,墨水量太少,则可以更换墨盒试着解决问题;
B、喷头堵塞
检测方法和解决方法:
① 同上①②;
② 选中应用工具选中喷嘴检查,这时打印机会打印出一些图案(波浪线),不同的打印机是不同的图案,如果图案中的线条有断线的现象,这时就要选中打印头清洗,清洗一次后再重复喷嘴检查,如果说在相同的位置仍然有断线,则判断喷头严重堵塞,可以更换喷头解决问题。
C、打印机参数设置不对
① 进行打印机喷头校准操作;
② 调整打印色彩管理;
③ 使用打印机调整程序,设置打印机喷头电压值,调整横向线条、纵向线条参数值;

咨询问题: 可以在DOS环境下打印的喷墨机主流机型有哪些?
技术服务:STYLUS COLOR600、STYLUS COLOR850、STYLUS COLOR900、STYLUS COLOR1520K、MJ-1500/K+。

咨询问题:MJ1500K+打印机的数据和缺纸指示灯闪烁问题解决方法
技术服务:① 打印机设置的进纸方式不一致,调整一致就可以了。
② 装纸时,打印机不接受。此问题出在检纸开关上,由于长时间使用,使检纸器
灵敏度下降。取下打印机后面的手动进纸糟,很容易看到检纸器的位置,它与主 版相连接的是一组黄线,将它取下[用小镊子],用万用表检测,将会发现检纸开关不灵活或者断开的情况。将它用酒精擦洗干净或者更换,问题就能解决。

咨询问题:MJ1500K+打印机的数据和暂停批示灯闪烁,或者打印机头左右撞头
技术服务:此问题主要是由于长时间使用,在打印头与导杆之间出现太多的杂物[主要是灰尘],造成阻力太大;开机时,打印机无法正确定位,使打印机出现死机现象。
解决方法:
第一种情况:关闭打印机,用棉花蘸无水酒精将导杆清洗干净,再加上变压器油或者缝纫机油,用手左右拉动几次,问题解决。
第二情况:关闭打印机,过几秒后再开机,并且再次打印。

咨询问题:佳能 BX2 型打印机 A4 纸横进时候上边淡下边浓主要是什么原因 ?
技术服务:这个首先要排除到底是机器问题还是硒鼓问题。如果是机器的,请清洁激光器;如果是硒鼓,请按以下顺序排除: 1 、硒鼓两边的压力弹簧变形 2 、磁辊的触点 3 、感光鼓与磁辊 ,从经验上讲,硒鼓的可能性更大。

咨询问题:Lexmark E220 的计数器换上了怎么还报错?
技术服务:Lexmark E220 的计数器安装是分解码轮的,一种是要把计数器上的一个小电阻破坏掉。我们网站上有这个安装图解。

咨询问题:HP6L的机器纸进到2/3处就出现卡纸了,请问是不是要更换分页器?
技术服务:分页器主要是负责单页进纸的,其损坏主要会出现多张进纸的想象,和卡纸的关系不大,可以检查一下下搓纸轮,转印辊,他们损坏的可能性较大,若损坏请更换。

咨询问题:三星808加完粉之后还报缺粉?
技术服务:在硒鼓的上盖中间的凹槽处加一个80毫安的保险管,这样就可以击破机器中的复位装置,就不会再报缺粉了。

咨询问题:请问 HP 1500 的粉盒是如何加粉,要注意些什么?
技术服务:
第一步:将显影辊无齿轮方向的端板卸下,有三个螺丝(其中两个大螺丝,一个小螺丝)。
第二步:取下端板,内可以看到一个黑色的挡片,将其卸下(是用一个螺丝固定)。
第三步:注意内有个小弹簧,不要使其丢失。
第四步:将加粉口盖取下,清理粉盒内剩余废粉。注意不要将加粉口盖损坏,以防止漏粉。
第五步:将显影辊向外抽出,清理显影辊、刮板。
第六步:将清理后的刮板、显影辊复位,将碳粉从加粉口加入,将加粉口盖盖好。
第七步:将卸下的挡片,挡板复位。

咨询问题:联想M6220/M7220D多功能一体机如何查看硒鼓寿命与重置硒鼓计数器
技术服务:
M6220/M7220D多功能一体机如何查看硒鼓寿命与重置硒鼓计数器
查看硒鼓寿命的方法:按机器上的“功能”键,然后顺序按数字键2,0,3。此时硒鼓寿命会在机器屏幕上显示2秒钟。
更换新的硒鼓后重置硒鼓计数器的方法:
机器处于开机状态,打开打印机前盖。然后按“清除/返回”键,之后按数字1重置硒鼓计数器,当机器屏幕显示“ACCEPTED(已接受)”时关闭打印机前盖。
咨询问题联想LJ6212开机提示MACHINE ERROR76,77,78代码如何解决?

技术服务:

联想LJ6212开机提示MACHINE ERROR76,77,78代码,是指打印机加热部件故障,可以尝试将打印机做复位操作,方法是:

1)关闭打印机电源,按住打印机上的功能键,开机

2)屏幕显示PLEASE WAIT之后,进入维修模式,此时屏幕显示MAINTENANCE

3)按数字键9,1或0,1

4)屏幕显示PARAMETER INIT,等屏幕再显示MAINTENANCE时,按数字键9,9退出维修模式

注:此操作会清除打印机内存中的资料和相关设置,操作时要提醒用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