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无显示

楼主(2009-12-17):
AOC15寸液晶 起初的屏幕发红 我在换过灯管之后现在灯光正常 但是无显示了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不小心碰坏了显示屏?还是安装过程中驱动板被我弄坏了? 检测 驱动板上有3V电压 按理说应该正常是吧?
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有可能换灯管时把屏线没接好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及屏电路板上有没有掉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怎么可能不接好呢?

插上主机的视频线后 会像正常切屏幕一样 闪一下 然后继续白屏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高手指点!

网友:
很可能是拆屏时把屏搞坏了自己没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怎么搞坏?怎么才算搞坏了?没摔没磕没碰的

网友:
继续关注此贴

网友:
1、建议动手时注意“安全”
2、换驱动板试试
3、换屏
4、换人

网友:
你查一下屏电路上有没有供电,屏上的供电主要有:屏解码芯片供电2.5V,一般是由5V或3.3V经1117提供的,屏体供电:5V或3。3V升压到8--12V,还有个负7V。要是你的解码板没问题,屏电路上也有以上供电,那就是你在换灯管的时候,把屏上的屏线搞脱了,屏线接触出现了问题.

网友:
楼上的说发可一试下

网友:
还是仔细检查下看看 怎么拆的 怎么装的 看有不对的吗

网友:
具体描述一下“不显示”吧,比如指示灯,能不能正常开关机,白屏,还是亮一下就黑,从背面看灯管是不是亮了之类。

网友:
如果确认屏线插好了,那估计就是你拆装的时候把液晶玻璃和屏板之间的软排线拉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