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诊断卡测试代码为(A)

楼主(2009-12-17):
精英RC410L/800-M2主板经诊断卡测试跑到代码为(A)就不动了(FF-67-D3-A),如何修理,知道 的回一下详细维修过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到A就不动了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这种主板通常是桥的问题。建议加焊 一般都OK

网友:
BIOS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