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IBM r40 待机0.15

楼主(2009-12-17):
今天,外地一客户发来一台,IBM R40 ,客户说不开机?
加电,待机电流,0.15 不开机,
拆开,加电,无 3.3V 5V,并且,系统供电芯片,SC1403发烫,并且,3.3V 5V 电感对地阻值,
100左右,正常应该,600左右,先换下SC1403再说,换了以后,3.3V 5V 有了,SC1403也不发烫了,
但是,电流到了,0.25A,测1。8V对地电感L518,短路,断开电感,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确定了一下,是后级短路,看了一下图纸,显卡供电,然后测了一下,显卡供电的电容,也对地短路,烧机法,加L518后级,1。8V电压,显卡发烫,
只有换显卡了,拿下显卡,找了个T40板,拆下显卡,植球,不小心吹坏了,又找了一个T40板,拆显卡,植球,换上。这次不短了,
加电还是短路,头大了,再查下去,看看那个发烫,CPU供电,SC1474,发烫,换一下OK,不发烫了。
但是还是短路,换了一CPU供电的高管,
待机终于正常了,0.02,开机,呵呵,IBM的LOGO终于出现了。装机OK,测机一个小时,没问题,
打包发走,代收,180( )换芯片两个,显卡一个,只收这么一点点,唉,没办法,高了就不修了
另(换灯管二个(X31,T30),卖T40一台,卖康柏E500一台,加焊BENQ R31北桥一台,修T23 开机跑,38一台,以为 显卡问题,换了显卡,还是不行,刷BIOS,OK,今天收入还不错,呵呵)

网友:
生意还真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开电感,测前级和后级的阻值看看哪边不对。。

网友:
楼主做什么地方做啊,生意挺好,

网友:
高手,利害

网友:
有短路吧!    主供电

网友:
38不是一般都是内存吗,为什么做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