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的检修流程

楼主(2009-12-18):
(图片)

网友:
下来看看,有用的啊!

网友:
都要分呀。我汗。。

网友:
CPU主供电电路
显示器在不亮,检修重点在CPU主供电电路,CPU主供电电路是在维修中最易损坏的一个区
域,它损坏后测试卡显示FF00,主板可以加电,但CPU不工作因为CPU需要一个稳定供电电
流,才能工作。CPU主供电损坏的特征,如一些网吧的,个人用户,单位用户可以很明显的
看到周围电容鼓包漏液,电容防爆槽爆开。接到这样的主板,首先将鼓包漏液的电容进行更
换,更换的耐压值可以大一点,容量可以误差不超过20%。场效应管击穿,用万用表打在蜂
鸣档上就可以判断出是哪个场效应管击穿。通过测ATX电源的接口对地数值也可以判断出来
是5V不是12V击穿根据电容的特征去修。一般CPU主供电电路所有与之相关电路都设置在
CPU插座附近。不会在主板上的任何地方设置它的主供电电路。
电压识别管脚,也就是说CPU需要量多大的电压,需要多大的电流。如P3的CPU需要的电压
稍高,P4CPU需要的电压比较低,针对不同频率的CPU需要的电压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主
板CPU需要多大的电压必需要将自己的信息告诉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经过内部编程
之后,输出CPU所需要正确电压。
CPU供电电路图
电源管理芯片,主要和CPU主供电电路有关,与其它任何一个电路都是没有关系的。电压识
别管脚VID0—VID4,还有12V、5V,12V所指的就是黄色12V,5V指的是红色5V,CPU主
供电电路中只有红色线,还有橙色线与CPU主供电电路有关系。场效应管符号Q1、Q2它的
电路符号是这样的。整个工作流程:当我们在主板上插上CPU后,它通过一个特定的线路
CPU将自己需要的电压信息传给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输出两组
控制信号,这个电路是受脉冲宽度调制电路,电源管理芯片在此控制极输出两个方波信号,
它可以控制外围这组场效应管轮流导通轮流工作。这时它输出的控制信号,控制节有个控制
电压,那它的输入极在正常时也有个电压,这时它输出电压是使场效应管导通,在电路基础
上讲过场效应管它是一个电压性开关。控制节有个电压,输入节有个电压,场效应管正处于
导通状态,导通以后输出一个电压经过电感,电感滤波储存以后电容滤波为CPU进行供电。
场效应管是属于轮流导通、工作。那下面的场效应管是这时是处于截止状态,当是正弦波的
时候,上面导通,下面截止,当处于负脉冲的时候,控制电压是个低电频,输入极电压是高
电频,上面Q1属于截止状态,Q2属于导通状态,怎么进行工作呢?电感具滤波储能的作用,
当Q1属于截止状态的时候它内部存储的电容经过CPU消耗以后经过Q2形成一个回路,Q2在
这个位置主要起到一个储留和保护的作用。往往它这个特定的作用决定它不是一个容易受损
坏的一个元件,当这个电网的电流或电压,也就是说浪用电流增大,最容易烧坏我们的场效
应管,这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工作流程。这是多项供电中的供电中的单项原理,像现在的
CPU供电电路,一般是三对场效应管,这属于多项工作原理,三组供电,在现在一般的CPU
工作功率达到了80瓦,所需要的电流是非常大的。这时为CPU能在高频大电流下稳定的运行,
稳定的工作,必需采用多项供电,那这就是多项供电中的单项工作原理。在以后遇到主板,
检修CPU主供电电路的时候,同样只要会单项中的原理,多项供电检修原理是一样的。看此
图给大家模拟故障,在主板插上CPU以后,测示卡显示的是FF00,那就证明CPU没有工作,
CPU没有工作,第一个检查的就是它的工作条件——供电。主板上的所有设备,要想保证其
工作稳定或工作正常,首要问题就是它的动力源也就是供电源必需,其次时钟也就是芯脉跳
动必需正常,检修它的复位是否正常。根据此图在每一个位置都有可以测到,很明显在Q1X
极,场效应管的X极就可以测定供电是是否正常。将万用表打在直流20V档上,无论哪个表
笔接地都有无所谓,一支表笔接地,一支表笔点测试点Q2的X极或者说点Q1的X极;或者点
Q1的地极Q2的地极,即可判断出供电电压是否正常。那哪个才是Q1哪个才是Q2?Q1X极地
极接的是红色5V或者12V,这时将万用表打在蜂鸣档上,一支表笔放在ATX电源的黄色12V
中国IT
里面,另一支去连接Q1的地极,点哪个地极,响有蜂鸣声哪个就是Q1。那Q2不容易找到,
当我们确定Q1以后,那在Q2只要点中Q1X极,红表笔点入X极,黑表笔在它旁边找跟Q2的
地极哪个相连或蜂鸣,那就可以确定出它的单组供电,确定出一项供电。

网友(2010-04-08):
我的一片富士康K8T890M2AA  cpu没供电,下下来看看.

网友:
看不懂啦,
诶多大的用

网友:
额 讲的还不够细致

网友:
下载了。学习了。谢谢。要是有多一点这方面的维修图纸就好了。

网友:
好资料,下了! 1# zuoleiok123

网友:
VID0 ,VID1 ,VID2 ,VID4 电压是0 ,VID3有3.7V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四楼说的好。谢谢四楼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