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本本经常自动右键,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2-18):
LG本本经常自动右键,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
右键

网友:
看下右键有没有短路,换个键子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有有可能哦

网友:
不接触摸板,外接鼠标试一下是不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好的,收到,我试试

网友:
先按4楼说的做,个人认为键坏的可能性大,但是笔记本的触摸板的键大部分不好换

网友:
同意樓上的方法,一般是觸摸板右鍵彈性不好導致,如果可能的話直接斷開觸摸板的接線cable看看就知道問題在哪里了

网友:
是啊,按键老化

网友:
这台机子进过水。。。

网友:
按键失灵换掉

网友:
就像显示器一样按键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同意7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