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硬盘数据恢复

楼主(2009-12-18):
现在,硬盘的容量越来越大,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硬盘的脆弱使得他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又没有及时备份,后果将是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幸好,目前在国内出现的一个新兴行业"数据恢复",使得我们遇到数据丢失,病毒破坏,误删除,误ghost,硬件故障...等不幸后可以极大地挽救重要数据,从而减少损失.
今天介绍的是大家最为关心,最为好奇,也很少见到的硬盘开盘更换磁头处理.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磁头与盘片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数据是以磁记录方式存储在盘片上的,读取和写入都靠磁头来完成.然而,磁头并不是贴在盘片上读取的,由于磁盘的高速旋转,使得磁头利用“温彻斯特/Winchester”技术悬浮在盘片上.这使得硬盘磁头在使用中几乎是不磨损的,这使得数据存储非常稳定,硬盘寿命也大大增长.但磁头也是非常脆弱的,在硬盘工作状态下,即使是再小的振动,都有可能使磁头受到严重损坏.由于盘片是工作在无尘环境下,所以,我们在处理磁头故障,也就是更换磁头时,都必须在无尘室内完成,而且还要有扎实的基本功,熟练的技巧,才能使成功率大大提高数据恢复.
现在我们就来边看图片.边了解更换磁头的具体过程

首先,开盘需要特定的条件和工具,无尘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还需要医用手套,美工刀,尖嘴钳,直头和弯头镊子,螺丝刀(一字和t8)

这次我们要更换磁头的硬盘是某客户的一个迈拓120g 硬盘,故障情况是工作后不认盘,电机转,有敲头声.首先,我们用美工刀小心地揭开硬盘上的保修标签.

接下来当然是拆除top上的所有螺丝,为了工作效率,外面不是要求很高的螺丝,我们可以用电动起子去卸.

我们小心的将螺丝放在培养皿里,打开top,我们就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硬盘的内部结构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组成硬盘的各个组件,包括底座base,马达moter,磁盘disc,磁头eblk,和已经打开的顶盖top......

打开盘腔以后,我们首先要拆除磁头eblk与主板pcba的连接线.这里,我们就不选用电动起子了,改用手工拆除,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失误而造成的严重后果,盘片是需要特别保护的,不允许有任何物体掉落在上面.

接下来我们来拆vcm组件中的钕磁铁,钕磁铁的吸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要非常当心,左手用力按住盘腔,右手紧握尖嘴钳,将钕磁铁取下.

然后我们需要把磁头从盘片上停靠区移出来,移出盘片,这样才可以将磁头拆下.

我们用一字螺丝刀小心地拆下磁头,用左手按住磁头,避免磁头碰到任何东西.

小心翼翼地手拿vcm,把坏磁头取下.

这张图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120g的迈拓盘有3个磁头,上面两个(并着),下面一个独立的.盘片数目是2片.

取下磁头以后,我们找出和坏磁头同一型号的磁头去更换,我们找来事先准备好,存放在培养皿里的备用磁头.

小心地将其装在盘腔上,尤其是磁头不能碰到任何东西,因为磁头是非常脆弱的,上面的簧片稍微受到力就会变形,一旦磁头变形,即宣告这个磁头的报废.

接下来这个步骤是关键中的关键了,工程师的基本功和经验都体现在这里了,这里失误,将严重损坏新换上的磁头,这个步骤就是磁头上盘片,工程师用镊子将磁头挑开,直至3个磁头全部放到盘片上,当然,磁头数目越多也就意味着难度越大.

把磁头移到盘片上的磁头停靠区

把磁头与pcba的连接线固定好

安装vcm组件......

ok,我们已经安装好盘腔里面的所有东西了.仔细检查一下就可以关上top了

最后一步.安装top,上螺丝当然要注意顺序,不要一次上紧,先对角上齐螺丝,然后在对角依次拧紧每个螺丝......

呵呵,一切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成果,接上pc检测一下,顺便用耳朵听一下,硬盘已经可以正常认盘了,盘片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挂负盘直接复制数据,如果盘片有问题,我们就需要用软件来跳过坏道恢复数据.......

网友:
这个过程还是很需要技术的,要是手抖一下就完蛋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我现在知道什么是开盘了

网友:
开盘工具很重要,特别是新手,
   如拿钕磁铁,尽量用专业的工具,
    等到熟炼后,再用尖嘴钳,
   当然开盘时最好将硬盘固定。(有专门的固定架子)

网友:
我就从东莞新科磁电厂(全世界最大的硬盘磁头生产商)出来的

网友:
LZ怎么不分享下找头的条件和把头往盘片上送的方法?这才是成败的关键.
头配错了白换,送磁头的时候方法不对也是白换.

网友:
要在无尘里才能开啊,不然弄好也是坏的

网友:
我的硬盘盘片外圈有坏道,就是因为擅自打开顶盖碰到磁头造成的。请问零磁道再外圈还是在内圈呢?

网友:
参考一下我也自己换换磁头。不过说的不够详细,怎么把磁头放回到盘片上去呢?要注意什么问题呢?LZ有时间再教一下

网友:
我拆过一个摔咯的 硬盘~~~ (从没有拆过)

我把磁盘还用酒精洗咯哈  ~~ 乱上起 居然奇迹般的读出来咯
赶快把数据拷贝出来,之后就没再用起过咯~~

网友(2010-01-24):
那个磁头一般那里能卖到啊

网友:
就怕自己拆的时候会把盘子拆坏。难呀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就不是那一回事了.

网友(2010-03-04):
大开眼界了

网友:
lz厉害, 专业开盘的???

网友:
有3个问题请教:

1 - 硬盘在正常运作时磁盘旋转带起的风让磁头悬浮在盘上,停止旋转时时会自动移到停靠区,但这时后磁头和磁盘是碰在一起的是不是?

2 - 在修理过程中,磁盘并无转动,如果(1)属实,那么如何让磁头在不碰到盘片情况下进入?两个头还有可能用个镊子,三个头以上的磁头怎么搞? 有专业工具?

3 - 在普通室内修理,不怕灰尘对硬件造成损坏吗? 还是真的可行?

网友:
不怎么现实。。。。

网友:
开盘关键是胆大 心细 还有就是多多练习 只有自己动手才能学到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