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我看看这hp L1710显示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2-18):
图像是用摄像机拍的,效果不是太好!请大家给看看,这是哪的问题?谢谢各位!
显示器

网友:
你是私人客户吧,想知道价格好杀价。

网友:
屏或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估计插一下屏线能好

网友:
排除屏线 驱动板 那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用户吧,不然那几个英文提示的东西都没有消除!?

网友:
超出频率范围,,,,,,

网友:
非最佳分辨率当然不清晰

网友:
屏坏的多,

网友:
监视器赫兹调成60 不行就测 屏线 驱动板 屏

网友:
这种问题嘛,,80%是屏的问题。。。驱动板很少有坏的(当然除了联想的其他的杂牌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和雪花屏差不多阿!

网友:
谢谢各位!我不是私人用户,电子维修爱好者,修过各种家电,修过主板,普通显示器,但没修过液晶显示器,所以特来向大家请教!
我是在单位里的老服务器测试拍的相片,分辨率只能支持800*600,所以频率超出范围就没管它!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好像有点像电源供电不足,换一个电源看看,,,在查是不是别的问题

网友:
是开久了才会吧,一般屏坏的多

网友:
先换块主板试试,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如果时不时的跳出英文字母可能是按键失灵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