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SPD不能修改了

楼主(2009-12-18):
昨天晚上把两条易胜256合并成一条,我是先合并后改SPD.我合并好后,开机插入内存,修改SPD.写入时跳出一个对话框,提示终止,忽略,重试。换了个SPD芯片上去也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之前合并过两条现代256都很顺利.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接一楼.我点了忽略,等写完我重新读取SPD信息,内容还是原来256的,不是修改后的信息.用别的512SPD往里刷,等刷好后又变回原来的256了.真是其怪.

网友:
焊接或芯片有坏的吧

网友:
没有,内存颗粒我在合并前两条都测试过的.焊接也没问题.金手指也没有问题.金手指我用砂纸擦干净了.

网友:
你的SPD不能写入吧 换个试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把SPD换到空板上刷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只要把spd芯片第七脚接地就可以写了,不信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