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220V流经四个N540,只有150V

楼主(2009-12-18):
交流电压220V流经四个N540,只有150V直流输出.是不是540坏了??? 我刚刚才换的啊. 测不短路现象.保险丝完好. 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是不是只量一个电容的电压 ?

网友:
我没有量电容啊,直接量整流管出来的两根线啊.还有,N540要怎么量啊,好象和普通的二极管不一样,开启电压貌似很好,我那200M的挡两个方向侧都是不通的. 要怎么侧类???

网友:
用压降档量,单向有阻值就是好的

网友:
谢谢,小弟知道了, 但是问问老郑. 那为什么出来的就是150V类?? 进来的是220V交流没错 啊. 就算是一半烧了,也应该是300V才对啊

网友:
你测量的是“半桥”的电压吧

网友:
不是啊 .从4个管出来的就是两根线啊.会不会是大电解电容坏了,不能充电? 这种情况会不会造成只有一半的电压呢??

网友:
好象还是有可能是整流管坏了可能,我去测测

网友:
两个大电容各为150V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