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v3000换北桥的,换后可开机有显,但是不能关机

楼主(2009-12-18):
机器以前反修过好多次,现在客户终于同意换09版北桥,换过北桥问题来了,居然关不了机了,进系统一切正常,正常关机,屏幕已经无显示了,但是灯还是亮的,电流在0。34。此时按开关没有反映,按主板上的复位钮也没有用。量主板电压,都还有,1.2V,1.8V CPU供电也有1。1V。请问各位老大,对于关不了机,我应该重点查哪些呢,

网友: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建议先回复下bios设置,然后重装系统测试下,要安装官方的驱动测试下

网友:
我量按关机键时,PWRBTN#是被拉低了,发送到南桥的PWRBTN#—MCP也被拉低了。但是就是关不了机,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这种情况,我换一下系统就OK。

网友:
检查一下北桥周边的小元件,要细心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