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400降频与不能充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一台DELL D610(915GM,PM740的U)前几天发现降频 (原来1.73G,变成0.8G,用交流电源),用电池就正常,试过用完电池后发现,再用交流电源就没事了 (一样可以行1.73G),在BIOS中可以认到65W电源!
但今天发现,用交流的电源无论如何也只能运行在0.8G, 在BIOS中看到识别不了电源,显示不知的交流整流器,而且不能充电,面板的上电池充电灯也不亮了,用电池开机可以正常显示1.73G,但一插上交流电源马上降频0.8G!电脑变得慢多了!
请问是主板的问题还是交流电源的问题呢?如何测量交流电源的中间那个针是否有问题的呢?
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1796-1-1.html

以上 是另外搜索出来的一个同样的帖子 ,我以前也遇到过
不过手里的这台D400,适配器无论用哪个,原装不原装,都一样, 插上就降频,用电池正常
有的机器换CPU 也可以正常,但是这台的U 是板载的,不想去换
该从何下手 ? IO?

网友:
没有高手愿意指导下吗

网友:
适配器正常么?看看充电的电源管理芯片正常么?能正常充放电么?要是能充电看看充电时的电压是多少那

网友:
适配器完全正常 ,管理芯片也正常

网友:
如果是主板问题建议你看下小贝花版主的这个帖子,应该是某个适配器检测信号出了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7234-1-2.html

网友:
DELL 机子就是格路,,,  小毛病 多 查查 看吧

网友:
我前天接台戴尔的装上电池用适配器开机    指示灯全闪    下掉电池开机正常      报价给客户   她又不修    有碰到过这个现象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