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9-12-18):
一根内存在某些主板怎么也点不亮,但是在某些板都可以亮机,而且亮了后用RST测一点也没有问题。。。
为什么就是这些主板点不亮内存呢,,可能是SPD的问题吗?为什么在某些板可以呢。。难道他们都不读取SPD的吗?我知道SIS芯片的板是不读SPD,所以SPD坏了也可以亮机。但是他们不是SIS芯片呢。。。。

网友:
我觉得你分析的已经满有道理
一起等高手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内存  是不是假的呀

网友:
有可能是改容条,改容条最好在SIS的板上用,别的主板用不用的了看运气

网友:
你用的CPU不是同一块吧 内存自身颗粒的频率和SPD的信息不一致 把SPD里的频率写
低点

网友:
兼容 性不好。不要问原因了。一宿的时间讲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