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红绿点怎么修啊?

楼主(2009-12-18):
希捷7200 7 120G用MHDD REMAP 和ERASE都弄过,还有100多个绿点和红点和1个坏道,怎么修啊?用PC3000免卡版可以做吗?
mhdd

网友:
跑SF效果最好

网友:
接维修终端转P表

网友:
转P表不可靠,还是SF最好。

网友:
我修硬盘,只要是看到原G表有一个记录,就会直接开SF,除非工具不支持。
修硬盘,板上问题和修主板等是一样的,盘体内的问题,只有开SF才是最可靠的。

网友:
从31开始跑SF就可以

网友:
开SF。。
不行的话砍了头再开
三个头最坏也能搞回40G的好盘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