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有个液晶的板子,因为不亮,于是换了一个高压板(不是一模一样的),灯管能亮了,但出现一个问题,开关按键的指示灯亮时,灯管是黑的,按开关,指示灯灭时,高压灯管却亮了,这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网友:
你的高压板跟信号板的控制电压是反的,所以会出现这个样了。加个反向电路就好了

网友:
控制信号是反的,,,,

网友:
把ON脚和ADJ脚交换重新接过就可以了

网友:
on是电源开关 adj是高压调整  这两个可以互换吗  除非楼主本来就接错了

网友:
晕。。最简单的话。直接把屏电压飞到高压板的控制信号上去。或把那个绿灯电压飞上去,就好了。 改来改去麻烦

网友:
ON /OFF 反了,楼主改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