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级维修和T级维修啊?

楼主(2009-12-18):
什么是F级维修和T级维修啊?

网友:
只有ST的盘有这个。
F级就是ROM级,还没加载APP,此时主要对板子,特别是ROM进行操作,对盘体能进行的操作很少,主要是加载APP和固件区P表等。
F级加载了APP等可到T级,T级是一般的工厂模式,能对盘体进行很多操作,比如开SF,但此时对ROM操作是不正确的,其它还有1到E级等,详情自己去看ST的原厂指令手册。
做F级可以免除很多盘本身的问题(APP和CERT都是外加的,一般都是加经过严格测试,成功过很多盘的固件),就是麻烦一点。

网友:
多谢楼上的朋友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