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三星SCX-4216F的复印,复印的时候边缘有线,哪位 ...
一台三星三星SCX-4216F的复印,复印的时候边缘有线,哪位指点一下,谢谢 已解决

楼主(2009-12-18):
一台三星三星SCX-4216F的复印,传真,扫描,打印一体的激光机型,复印的时候边缘有线,哪位指点一下,谢谢
哪位达兄指点一下,谢谢!
三星

网友:
我上班公司的也一样,等着高手来指点

网友:
三星4216F和三星/4016/4110/4116/1510/1710/565都是一样的,看你打的样张,这一定是加分过后的吧?三星鼓清洁都是钢刮片清洁,你拆开鼓,好好清洁下,冲电棍,看下钢刮片有没有变形。是在边缘有线哪边。总只就是鼓的问题,打安不行,说的不太清楚,你等下,你发个加分图谱你看下

网友:
谢谢,应该不是鼓问题,我打印的时候很好,没这条印迹的!
原来这打印机是不通电,我拆开换过连个电容,开机提示鼓没粉,拆看看,有很多粉,就让朋友把那个提示手动关掉了,,但是鼓好像很紧,发出怪叫声音!

网友:
我再拆一下看看刮纸板

网友:
你意思是说,打印正常。复印一边有黑线是这样吗?》

网友:
是这样的,打印正常,复印就有问题

网友:
文蓝科技宁波站
那就不是鼓的问题了,你扫描一份看下,是不也有黑影哦

网友:
那种垃圾机器。加粉时一定要把里面粉倒出来。清理得非常干净才可以。其它看一下鼓芯是否有问题。上次我也是加完粉之后就出那种一条很黑的竖条。把旧粉倒了加新的就OK。

网友:
还是换鼓试下,排除鼓的问题,

网友:
刚把鼓全部拆开搞了一次,复印了20份,没发现有印子了!等下再试一下看看

网友:
扫描组件清洁一下

网友:
扫描组件昨天清理过了,今天还出现,现在鼓都重新清理了,到目前为止,没出现黑印子了,估计问题应该算解决了!

网友:
拆开把刮板和硒芯清理下,不行的话一般换鼓芯就好。

网友:
鼓的问题,,,,可能要换鼓

网友:
不管出现什么问题,只要细心分析,就能很快找到答案!
打印机比电脑好弄多了!
既然打印没有,复印有,你就应该能首先确定大体是哪个部件出了问题!
然后再慢慢分析吧!

网友:
就是鼓粉刮板的事。

网友:
清过鼓后,现在偶尔还有出现这问题,估计是鼓问题!

网友:
这台机器已经出手好几天了,客户没来反应,问题应该算解决了,我是整个鼓都拆了,全部清了一次!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定影上辊积炭所致,你拆开定影清洁一下。
方法可以看我的贴:
激光打印机画面脏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激光打印机画面脏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080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