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P4VM890冷开机不亮

楼主(2009-12-18):
华擎主板P4VM890冷开机不亮,要清CMOS 才能开机,开机以后一切正常。不开机是键盘数字灯常亮。只要是硬盘灯常亮就不显示。

网友:
没人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
还是没解决

网友:
这种冷开机不亮的情况一般是主板上有元件虚焊了,比如北桥,南桥,CPU座,供电芯片等

网友:
不好能!我这里也有一台电脑低温不开机!

网友:
换下电源,现在天气冷电源容易这样地!

网友:
I\O问题,你不插键盘试下、。

网友:
低温不开机有些是电容问题

网友:
低温开不了机,昂达,GA也出过,是BIOS版本的问题,LZ下个新的BIOS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