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配一下笔计本屏幕改成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12-18):
我把一台老的东芝笔计本屏拆下来改成液晶显示器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要怎么配!!配件哪里有的卖!!!

网友:
15寸的屏好配,DF14/20P-单6的屏线加2621通用驱动板就可以可以了

网友:
屏线要不要改!!还是就原来的!!还有电源和驱动板要什么型号 到哪里可以买!!

网友:
嗯,8年前比较老的屏了,就买一个全套好了,省事一些,至于在哪里买,坛子里面很多、淘宝更多、深圳电子市场到处都是

网友:
去淘宝,直接搜索液晶显示屏(套件)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