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8600三灯常亮四秒后关机

楼主(2009-12-18):
三个灯同时亮,4秒后自动关机,北桥换过,还是一样。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三个灯同时闪吗?那D600这样通病是网卡芯片虚焊的.

网友:
接上可以调电源,看看电压怎么跳变的。应该是不跑CPU引起的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不跑CPU

网友:
电流可以跑到0.37,过了CPU吧。没有跑CPU是0.23左右。

网友:
这问题确实是不过CPU,机器已经可以起动了。是别人修了的,客户可能不愿意出钱,别人做了手脚,我用酒精刷了刷CPU座,再用风枪吹干后,变了,电流跑到0.5了,三灯常亮一下暗了,装了显卡,电流可以跑到1.1了,三次的跳变也出来了,看来是CPU座的问题,装上显示器,亮了。明天再测测机器,没问题就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