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OIS中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别人的一块SF1/648FX REV:1。1精英给联想代工的主板,以前好像是别人给刷过BOIS了
我接到得时候接键盘直接不好用但能显示
后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已经把BOIS刷坏了,只能认到软驱
然后我就编辑了一个自执行文件,用软盘引导进去
刷到50%的时候就蹦出来这个提示please make sure whether lockout jumpers is set to correct or not
可我检查了一下主板的BIOS的跳线已经是enable状态了
有人说是BOIS设置的问题
可机器是直接进不去BOIS
现在我该怎么办啊
达人们,给个建议吧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高人门。帮个忙啊
救救我。。。。

网友:
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是的,用编程器刷

网友:
有的板好像BIOS是加密的,拿下来用编程器刷试试。

网友:
用编程器才是最好的刷BIOS的方法哈,你可以把BIOS芯片用起拔器取下来,也可用镊子,但是怕敲坏芯片哈。呵呵呵

网友:
晕啊。可我没编程器。。。
看样是完了

网友:
我刷BIOS都是拿編程器刷的.但是好多都只能是猜測它壞,刷好過的蠻少.

网友:
没有编程器就只有找一样的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