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GT 花屏,大家帮忙看看MATS结果

楼主(2009-12-18):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92
FBA[63:32]             192
FBC[31: 0]        24852620
FBC[63:32]             192
耕升的6600GT AGP的,有桥接芯片,是三星显存.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4853196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焊GPU吧。出错那么多了。焊了不行丢了。

网友:
显存会不会不好?都说三星的不行

网友:
楼主的软件使用的什么版本的、使用环境是否正确?

只能看出 c区 0.31  之间的数据额位有问题,不能确定具体 数据位

网友:
我用的chinafix光盘里的mats6测的结果

网友:
用mats7或8再测一次~~~上面的结果比较难分析

网友:
其实现在的卡许焊占多数 。建议先加焊吧 。不行在考虑显存问题

网友:
GPU虚了,加焊GPU

网友:
主心片有问题
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