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七彩虹3650,原来烧了MOS管,现在换上了

楼主(2009-12-18):
一张七彩虹3650,原来烧了MOS管,现在换上了,开机显示了三分钟就黑屏的了。以后再开也不亮了,后来我又换了一个MOS管,又亮了几分钟又不行了
测核心供电1.26V,显存供电2.05V。好像核心电压低了点,正常的应该是多少V?

网友:
正常。烧管是有原因的要查明原因。。或看一下热散是否处理的不好。

网友:
请把 显卡的各项供电的对地阻值  测试下,
apw  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其本身有无损坏

网友:
主心片电阻是5欧,显存那边是33欧。
PWM 心片是ST L6783A ,这个心片查不到资料,也找不到拆机件

网友:
你这种应该是电压过低了,把显存电压修正常了应该就不会黑屏了,正常电压是3.3V

网友:
你这种应该是电压过低了,把显存电压修正常了应该就不会黑屏了,正常电压是3.3V
引用 网友A:

二代的显存1.8-2.1是正常的呀

网友:
兄弟当然短路啦,不短路会烧管啦

你看下有无电容损坏,先把主控旁的电容先全换了

网友:
兄弟当然短路啦,不短路会烧管啦

你看下有无电容损坏,先把主控旁的电容先全换了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短了啊,电压都正常了,就是没显示,如果还有短路的话电压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找不到就买吧 要不然估计你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