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进不了系统问题

楼主(2009-12-18):
收到一IBMX32本子,现象:一般早晨冷开机时出现到LOGO处不动,从开反复几次有时到自检完后出现显示屏有信号无任何显示现象,多关机开机几次后可正常进入系统,只要进系统热机一般一天开关机进系统都正常,此机客户换硬盘现象一样,希望高手能指点下,是那的问题,谢谢!!!

网友:
电容老化 应该是北桥附近的 但是不好找

网友:
因为电容不热机阻值不正常 一热机阻值就正常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您看一下键盘大小写切换可否   先确定是死机还是 没有死机  没有死机就是显示问题呀

网友:
北桥下面那个1845分组供电的两个胆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高手指点,我检查试试!!

网友:
只能尝试着更换CPU供电中的大个的滤波电容试一下

网友:
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冷机后到LOGO处不动死机或过后灰屏,什么都不显,健盘无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