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 CPU的当前使用频率低

楼主(2009-12-18):
DELL D410 CPU的当前使用频率低,客户很着急,机器比较慢,,点击桌面属性可以看到CPU主频1.86,92MHZ,同时来的另一台D410,可以看到CPU主频1.86.335MHZ.请问论坛中有遇到类似故障的高手指教,谢谢
桌面

网友:
你在论坛搜下cpu 降频,看看他们是怎么维修的,以前听说过dell的适配器中间的针不行也会导致降频,你测量下看看

网友:
妮那机子去找个BIOS刷吧 刷完就好

网友:
楼主应该是我的电脑的属性吧,不是桌面属性的!

网友:
没有认到W数

网友:
好象是有些厂家为了节能 所以就在使用适配器时会自动提升主频 而用电池续航的时候~为了续航更长的时间就会自动降频的~

网友:
这是个问题,并不是使用方法的事情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D505的/。也是CPU使用率过高///一开机就用了100%。。。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坛子里面好像说过是南桥晶振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查下与U频率有关的信号吧

网友:
希望楼主好运气,分享一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