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方正15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12-18):
修复方正15寸液晶显示器
接到一台方正15寸液晶显示器,客户说正在用的,突然没了图像。通电果然是漆一片,但仔细看还是有图像的,这是典型的显示器黑屏故障。
经拆解后查明是高压部分出了问题。

故障元件

换上好的没多久又烧了,没办法,应该是高压线圈也挂了。因为是原装机,不像组装的简单把高压条换了就行的,于是只能改造一下了。

上面是改造后的。

成功修复。

网友:
请问楼主怎样改高压板,需要接哪几根线

网友:
12V、地线、开关,三条线

网友:
一般高压板坏的话我也是采取改换的办法来修复的。原装品牌机高压板有的是很难修好的,还是改装省事。

网友:
供电,开关信号,地线

网友:
开关线串联一个200限流电阻可以判断出是不是开关线!!

网友:
这高压板修起来也不难

网友:
本人这段时间正在研究改通用高压板。。

网友:
就是啊,高压板怎么改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