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灌胶 解决方法 (转)

楼主(2009-12-18):
IBM T60 T61 R60现在都进入大家的维修视线了,故障不变,还是显卡的故障,开机报显卡警。都知道是要加焊显卡,可谁都不敢动,因为显卡,南桥,北桥的芯片下都是灌胶的,主板要是达到180度,里面的胶就膨化把锡给挤出来了,呵呵,开机都开不了了。厉害的可能会把三个桥全都重新置珠,不过修好的几率不会高于20%。网上卖的什么溶胶剂,根本不管事,而且还有毒,所以大家不要相信。我就是深受其害的一员。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掌握了一定的技术,现在告诉大家,

:高熔点无铅焊料( 熔点在205℃以上)
:中熔点无铅焊料 (熔点在 180℃以上 )
:低熔点无铅焊料 (熔点在180℃以下 )
;你只要知道这给概念就可以看懂了。

方法:去五金市场去购买成卷的锡纸胶布{大概6元一卷},把南桥,北桥上下位置全都掩盖住,不能用锡炉,有BGA焊台的把下面的温度控制在130左右,上面焊显卡的温度最高不能高于190,切记,可以到180左右停留十秒就可以了。时间长了胶就膨化了,我用我的方法已经修好了十多个了,修好一个,两个也不敢给大家说,行的话就试试,T43的显卡和南桥封胶的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有时修不好也不会害了大家。修好了300块就到手了,别忘了在给客户清理好风扇,要不三天客户会来找你返修的

网友:
灌胶的确实不好搞,楼主的意思就是桥的珠子用的低熔点无铅焊料了,其实温度不需要很高就能化,主要是因为有胶的原因不好取?有经验的师傅们希望多提供些焊接技巧

网友:
BGA技术行的,做3个就研究出来怎么样设置温度曲线,BGA不一样,温度曲线也不一样,

网友:
好经验,很受用

网友:
如果这个真有用的话,真的是个好东西哦,记得灌胶的成功率好低呀,都不敢搞````

网友:
这种办法很好 只得学习

网友:
我以前做过4台t43的显卡,都是用锡纸包住显存做的,用了好几个月了都

网友:
现在市场上有脱胶剂

网友:
190度就能保证锡球完全融化吗,我看不一定。还有灌胶芯片助焊剂也不好加进去呀,其实很多显卡虚焊的板子你哪怕只是用风枪给他加加热,也能点亮用几天的。楼主的方法可能就是属于这个范畴的,不知道能管多长时间呢?

网友:
190度就能保证锡球完全融化吗,我看不一定。还有灌胶芯片助焊剂也不好加进去呀,其实很多显卡虚焊的板子你哪怕只是用风枪给他加加热,也能点亮用几天的。楼主的方法可能就是属于这个范畴的,不知道能管多长时间呢?
引用 网友A:

190的温度 适当加长时间 是可以的, 高了就是爆珠 ,还是需要自己摸索加温度的时间

网友:
有机会一定会试试LZ的方法。 T6的都搞怕了。还没成功过一台。

网友:
楼主自己试过吗?

网友:
楼主你什么时候修好的,离修好有几天了?这样恐怕客户不到一个月就找上门来了。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的经验,等回店里试一下,现在看到T61的本就怕,,继续关注此贴,看这样处理后能撑多久

网友:
关注中,那板不好搞啊。搞的都换了几块板了。还好。送修的机器都是不亮了,搞不好了可以让客户换板。

网友:
没这样做过,有空值得一试

网友:
其他论坛上看来的吧

网友:
把桥片完全弄下来,重新植珠,再焊上。这样芯片会用很长时 间也不会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