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062-z主芯片优盘主控损坏,求数据恢复方法!

楼主(2009-12-18):
现象:插入U盘后,可以找到盘符,但双击盘符后提示要插入磁盘。
我分析是主控损坏。PC3000-FLASH是没有的。
问:1、找到一个I5062-ZD的U盘套件,不知道能否直接换FLASH芯片上去就能读出数据?
2、通用的MW6208套件,能不能直接换FLASH就OK?
各位师傅,谢谢指点!
数据恢复

网友(2010-01-23):
先换上试一下,再说。